转:16位-STC16F系列单片机技术手册-20200110(已更新)-1129收到样片

楼主(2020-01-11):
转载:16位51-STC16F系列单片机技术参考手册-20200110(STC16F32K128预计2020年5月送样)

1  概述
STC16F 系列单片机是不需要外部晶振和外部复位的单片机,是以超强抗干扰/超低价/高速/低功耗
为目标的 16 位 8051 单片机,在相同的工作频率下,STC16F 系列单片机比传统的 8051 约快 70 倍。
STC16F 系列单片机是 STC 生产的单时钟/机器周期(1T)的单片机,是宽电压/高速/高可靠/低功耗/
强抗静电/较强抗干扰的新一代 16 位 8051 单片机,超级加密。

MCU 内部集成高精度 R/C 时钟(±0.3%,常温下+25℃),-1.38%~+1.42%温飘(-40℃~+85℃) ,-0.88%
~+1.05%温飘(-20℃~+65℃)。ISP 编程时 4MHz~35MHz 宽范围可设置(注意:温度范围为-40℃~+85℃
时,最高频率须控制在 35MHz 以下),可彻底省掉外部昂贵的晶振和外部复位电路(内部已集成高可靠复位
电路,ISP 编程时 4 级复位门槛电压可选)。

MCU 内部有 4 个可选时钟源:内部 20M~40MHz 高精度 IRC 时钟(可适当调高或调低)、内部 32KHz的低
速 IRC、外部 4M~33M 晶振或外部时钟信号以及内部 PLL 输出时钟。用户代码中可自由选择时钟源,时钟
源选定后可再经过 8-bit 的分频器分频后再将时钟信号提供给 CPU 和各个外设(如定时器、串口、SPI 等)。

MCU 提供两种低功耗模式:IDLE 模式和 STOP 模式。IDLE 模式下,MCU 停止给 CPU 提供时钟,CPU 无
时钟,CPU 停止执行指令,但所有的外设仍处于工作状态,此时功耗约为 1.3mA(6MHz 工作频率)。STOP
模式即为主时钟停振模式,即传统的掉电模式/停电模式/停机模式,此时 CPU 和全部外设都停止工作,功耗
可降低到 0.1uA 以下。

MCU 提供了丰富的数字外设(4 个串口、5 个定时器、2  组针对三相电机控制能够输出互补/ 对称/带死区控
制信号的 16  位高级 PWM  定时器以及 I 2 C、SPI、USB 、CAN 、LIN)接口与模拟外设(超高速 12 位 位
ADC、比较器),可满足广大用户的设计需求。

STC16F  系列单片机内核已集成 16  位乘除单元,部分型号内扩 32  位乘除单元 MDU32 (包含 32以 位除以
32  位和 32  位乘以 16  位)和单精度浮点运算器,将 STC 的 的 16 位 位 8051 单片机的运算性能一下拉到
巅峰,比没有单精度浮点运算器的通用单片机的运算性能一下拉到巅峰,比没有单精度浮点运算器的通用 32
位 MCU  还要强。

STC16F 系列单片机内部集成了增强型的双数据指针。通过程序控制,可实现数据指针自动递增或递减功能以及
两组数据指针的自动切换功能。

网友A:
应该是扩展的80251内核,这个内核不错,可是当年没有放开授权,生产厂家不多

网友B:
既然新产品,所有的串口单独加个波特率发生器,别再占用定时器了。各个模块独立一下,参考一下pic24人家就做的不错。

网友C:
串口还要占用定时器,有点坑。

网友D:
支持。不知这次肺炎会否导致延期?大家的多多保重。。。

网友E:
国产越来越强大了哈

楼主(2020-10-03):
又是千呼万唤,原听说是9月25日送样的,现在估计近期能发出样片了吧? 通过STC8位,延伸至16位再到32位,打通各层次级别的MCU, 为学习及生产提供更多选择。YEAH~~~

(795)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既然新产品,所有的串口单独加个波特率发生器,别再占用定时器了。各个模块独立一下,参考一下pic24人家就 ...

占用定时器是为了兼容以前的代码把   不用修改源码甚至bin文件来用。

楼主:
网上看到内部样品的图片了,对外应该是LQFP64/48, 应该快了吧。
问什么别家没有继续推C251?STC16是承上启下的作用。。。
(图片是转载的)
(845)

楼主(2020-11-24):
STC-ISP Ver6.87Q (2020-11-24)
  1. 增加STC8C2K64S2系列
  2. 增加STC16F40K128系列

(910)

楼主:
stc16f40k128 2020年11月新数据手册已更新至主贴。

网友G:
引用 楼主:
stc16f40k128 2020年11月新数据手册已更新至主贴。

看了规格书,看到后面浮点单元和指令集的说明是英文的,能不能把他做成中文?

看了下资料还是英文。
今天已经更新为全中文了。请到官网下载。(亦已更新在主楼)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了规格书,看到后面浮点单元和指令集的说明是英文的,能不能把他做成中文? ...

现在芯片刚刚开始送样,手册也是尝鲜版,以后肯定是全中文的。(看看STC8H/G系列的手册就升级过很多版,逐步完善起来)

楼主:
今天收到样片,先上点图片吧。

网友G:
还是那句,中国人,只要是干实业的都支持。
曾经了解过MCS96单片机,可惜市场需求差,MCS251只在曾经的书籍简单提过,希望这次STC能把它发扬光大。

网友B:
百度了一下,mcs251资料好少,想做好,完善资料是重头戏,开发环境编译器这些都需要完善。

网友G:
引用 网友B:
百度了一下,mcs251资料好少,想做好,完善资料是重头戏,开发环境编译器这些都需要完善。 ...

如果厂家能做个自己的开发环境编译器那就好,
这个KEIL的还是需要注册机来解决,大企不敢用啊,而且还有一些新增功能不一定直接支持。
南京伟福那个JMaster支持STC8位机程序编辑和编译,或者STC厂家可以跟他们合作开发16位机的开发环境编译器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如果厂家能做个自己的开发环境编译器那就好,
这个KEIL的还是需要注册机来解决,大企不敢用啊,而且还有 ...

天问51已经开发了图形化编程工具,可以在线云编译,可以直接导出keil工程适合各层次用户。字符编程功能也非常强大。STC8H实现了一键编译下载。

楼主(2021-03-28):
210326-STC16-DEMO-CODE(添加38个汇编例程)
另:C例程为55个。

更新记录
2021.03.26
1.  例程1~30、33、34、41~46中添加汇编程序;

(1235)

网友I(2022-03-24):
STC16似乎已经卒了?官网找不到任何STC16的信息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I:
STC16似乎已经卒了?官网找不到任何STC16的信息了

现在改叫STC32了

网友I:
STC32G是新型号,虽然都是C251核心,外设也变化了很多。STC16已经找不到资料了,看来就是卒了。
希望STC32G不要和STC16一样的**,我搞了几个Beta芯片,初步测试用着还可以,性能和STM8差不多

网友A:
引用 网友I:
STC32G是新型号,虽然都是C251核心,外设也变化了很多。STC16已经找不到资料了,看来就是卒了。
希望STC3 ...

你没有看官网吗,已经开始出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STC32G是新型号,虽然都是C251核心,外设也变化了很多。STC16已经找不到资料了,看来就是卒了。
希望STC3 ...

这个据悉是STC主推的,发展中。比xxx8定位高多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A:
你没有看官网吗,已经开始出货了

我早就板子做好,软件写好,评估完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这个据悉是STC主推的,发展中。比xxx8定位高多了。。。

我已经评估差不多了,感觉C251推广最大障碍可能是这个C251编译器,因为用得少,Keil本身也不怎么更新。
目前遇到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猜测可能和这个编译器有关系。
这就是小众编译器的通病,就像STM8的那个COSMIC编译器一样也有bug。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已经评估差不多了,感觉C251推广最大障碍可能是这个C251编译器,因为用得少,Keil本身也不怎么更新。
...

其他新手可以先将STC的官方原厂实验箱的68个例程跑一跑来熟悉一下。通过更换头文件及KEIL 的C251编译器,绝大部分的STC15, STC8系列的程序可以无缝升级到STC32G (STC89是12T的,要修改),性能得到较大的提升。以后据说主频会到0.5GHz, 带浮点处理器。

至于C251内核也不是一天两天开发的,是KEIL 四驾马车 产品之一,可以信赖。以后据说看看IAR能否支持?

STC32G的手册介绍有DMA, 硬件运算器,CAN, LIN等等,相对原C51是提高了不少,但是价格也是5元左右,各位可以试试。选自己合适的单片机吧。。。

网友J:
STC32G12K128-36I-LQFP64/LQFP48/PDIP40,  已大批量生产,2组 CAN, USB, 32位 8051, STC32G12K128, 高精准12位ADC, DMA 支持(TFT彩屏, ADC, 4组串口, SPI, I2C ),汽车电子市场,取代 STC16

网友I:
引用 楼主:
其他新手可以先将STC的官方原厂实验箱的68个例程跑一跑来熟悉一下。通过更换头文件及KEIL 的C251编译器, ...

我对STC32G的C251内核不感兴趣,主要是对它的USB和两路CAN比较感兴趣,目前USB还没有评估,两路CAN实测是可用的,两个CAN从寄存器接口来看和SJA1000非常像,这个CAN的IP是STC自研还是外购的?其它家的芯片中没有见用类似IP。这个项目之前使用STM32,目前移植到STC32G已经运行基本正常了,还有些小的问题要处理,涉及这个CAN的一些细节。https://github.com/xjtuecho/UARTCAN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我对STC32G的C251内核不感兴趣,主要是对它的USB和两路CAN比较感兴趣,目前USB还没有评估,两路CAN实测是 ...

1,STC32G12K128 实验箱演示程序四版上线,  2022/3/25
http://www.***.com/STC8F-datasheet/STC32G-DEMO-CODE.ZIP, 2022/3/25
有客户需要 CAN1,CAN2同时使用扩展帧收发大数量数据的例程,增加了“52-CAN1-CAN2总线扩展帧同时使用收发测试”例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