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两路I2C通信

楼主(2020-01-11):
有一个项目用到了两路I2C通信,I2C1和I2C2同时使用与两个相同的芯片通信,初始化是同时进行的,读写的时候是先做完I2C1再做I2C2的,现在问题是I2C1可以正常的读写,但是I2C却不能。

网友A:
这两路I2C在使用的时候有哪些区别吗?

网友B:
硬件上有片选,地址区分

楼主:
如果供电正常,芯片使能正常,软件上区分地址及芯片读写方式

网友C:
用一路应该可以解决啊 片选嘛

网友D:
引脚有复用的地方吗

网友E:
用io口模拟试试看

网友F:
第二路用io模拟

网友G:
不同时初始化试试看呢

网友H:
iic挺娇气的

网友I:
细心看看程序 是不是在操作iic1的时候干扰到iic2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