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这个初始值会变吗?

楼主(2020-01-11):
采集外部电平的时候,端口设置为输入,那么相应的八位端口会有一个初始值,外部电平变化的时候,这个初始值会变吗?

网友A:
每家的都不一样,具体型号具体对待

网友B:
有些为了正确读出输入状态,需要先写1再读,看IO口结构就行了

网友C:
楼主用的什么的单片机?
一般的单片机在输入状态,电平都是有外部电路决定的。

网友D:
一般的单片机在输入状态时,外部电路有变化时,显示的电平会跟随变化。

网友E:
端口设置成输入的,,其初始化时该端口的电平是不固定的呀

网友F:
初始后数据肯定变化的。

网友G:
你这个初始值不需要变化吗?

网友H:
外部信号肯定会被读取的。

网友I:
外部电平读取之后就变化。

网友J:
是否之后还读取这个IO到变量呢?

网友F:
初始值不会变化的。

网友C:
楼主需要做什么功能?

网友K:
如果变量重新被赋值就变化了。

网友L:
在后面的信号中不要再次读取了。

网友M:
变量还是初始化的数值。

网友C:
外部信号都是变化读取的。

网友I:
楼主还需要读取这个电平信号吗

网友B:
有改变可以直接读取修改的。

网友N:
可以在内部定义变量的。

网友L:
外部信号的电平电压不稳定吗

网友N:
这个跟寄存器的操作有关系。

网友O:
这个是确定IO的地址吗?

网友P:
开始的时候读取IO,之后数据就不会变。

网友I:
如果初始化只有数据变化,直接固定就可以了。

网友G:
msp430的地址是否改变呢?

网友I:
设置为输入的话,io电平由外部决定啦,外部电平变化了,那么输入io寄存器的值肯定会变化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