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是可不可以将ad7606的读取结果直接存放在外扩的SRAM中

楼主(2020-01-12):
用stm32f407的FSMC外扩了SRAM,同时还用的FSMC来驱动一个ad7606(A/D转换器),当然用的是bank1不同的区(FSMC_NEx),我想问的是可不可以将ad7606的读取结果直接存放在外扩的SRAM中

网友A(点评):
请问楼主解决了吗?目前我也有这样地问题,我是片内SRAM不够,外扩了一个sram,但是目前在存储方面遇到问题,AD7606在读取数据时不能操作外扩SRAM,不能直接把数据存储到外扩sram中,但是AD7606没有读取数据时就可以操作SRAM,所以想问楼主有没有好的解决办法。

楼主:
赋值符号右边为AD7606读操作,左侧为定义在外扩SRAM中的一个数组,我想问一下可以这样操作吗

楼主:
FSMC的数据线是复用的,可以使用这样一条语句进行读取吗?

楼主:
那应该怎么做,才能将ad7606读取结果放在外扩的SRAM中?

网友B:
先读到内部SRAM,然后再写入外部SRAM?

网友C:
支持,非常给力的。ST是烧录器做的最好老大。

网友D:
不知道,没试过这种,应该不行吧。

网友E:
从同一个地址转移到同一个地址的不同设备,估计不行。

楼主:
有人告诉我说  理论上可以,我也没试过,所以问问大家有没有这么做过的

楼主:
SRAM和AD7606是挂载在bank1的不同区上,也就是它们的FSMC_NEx是不同的,所以地址肯定也是不一样的

网友F:
从理论上可行  因为有片选

楼主:
哦哦  只是一个想法  那我试试

网友G:
理论上来说应该是可行的。就算C代码只是一条赋值语句,编译后也是多条指令操作,应该会先读取到内部寄存器,再保存到外部RAM,只要各自的FSMC配置没问题,应该就没问题。楼主可以验证一下。期待楼主的验证结果!

网友H:
应该是可以,不过和先读到寄存器再写是一样的,你可以看下编好汇编指令,直接写入是不可能的,因为fsmc数据和地址是分时复用的.
效率上和先读再写是一样的,所以不必纠结了.

楼主:
嗯嗯  逻辑上应该是先读取ad7606的输出到片内寄存器,具体是哪个就不太清楚了,没看汇编,然后再从这个内部寄存器将数据写入外扩的SRAM,那条语句在C语言看上去是一条命令,但是底层的汇编执行是分若干步的,是这意思吧

楼主:
Thank you 谢谢你的回复,也有人这么跟我解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