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所有discovery上带的stlink都是可以通用的是吗

楼主(2020-01-12):
请问所有discovery上带的stlink都是可以通用的是吗

网友A:
是可以的,ST-Jlink是通用的

网友B:
避免版本低不支持F7, 可参考【用JLINK和自带STLINK给STM32F429 Discovery 烧录】资料

网友C:
NUCLEO-F7板上集成的ST-Link与其它NUCLEO板上的ST-Link是完全一样的,STM32F407 Discovery上的ST-LINK烧F7的片片应该更没问题。只要固件版本不太低就行。

网友D:
官方开发板上的st-link都是通用的,好像都是V2版本

网友E:
以前我成功的在STM32F0XX STM32F10X STM32F2XX 上测试过, 但是 一直无法连接到STM32F4XX  一直提示“无法计算的FLASH”

网友F:
楼上后来找到原因了吗

楼主:
Nucleo的比较好,比Discovery的好。

网友G:
都可以通用,NUCLEO上的都可以通用。

网友H:
通用的,除此之外还可以用在其他板子上面作为调试。

网友I:
V2的话是都通用。

网友J:
是的  是通用的

网友K:
都可以通用的

网友L:
当然是可以通用的了

网友M:
是的  自己看电路都是一样的

网友N:
楼主可以自己试试

网友O:
当然是通用了

网友P:
STLINK都是可以通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