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控制LED频率的闪烁

楼主(2020-01-12):
(无正文)

网友A:
这4个LED是怎么实现的

楼主:
用4个WHILE循环

楼主:
当然你有更好的也行

网友B:
看看有没有数字电平芯片   用数字电平芯片  通过单片机控制  可以实现   应该问题不是很大吧

网友C:
用ELVIS吧,没有的话就自己搭一个模拟电路,

网友D:
作为软件, 用 4 个 while 循环是不可行的, 因为任何1个 while 会阻塞其它while的运行
应该是一个 while 循环里, 做4个软件定时器, 根据定时器的值控制 LED 开关.

网友B:
楼上正解
用硬件虽然也可以实现, 但精度和周期调整不方便, 也做不出复杂一些的变化来. 不推荐

网友E:
尽量减少while 语句的使用吧。

网友F:
这个利用timer的定时器中断形式的很好实现的。

网友B:
这个我记得只要随便的学习51单片机就可以,课本上有很多例程,只需改改就可以,楼主多看看书里的就行了、

网友G:
定时器、pwm波也可以实现,

网友H:
这个利用定时器的中断功能实现即可的么

网友I:
开上四个定时器的就可以的。。

网友D:
定时器中断和PWM都能实现,而且还是比较准确的

网友E:
定时器中断,中断里控制LED亮灭

网友A:
4个WHILE循环是不行的,会停在一个while中,其他的就不执行了

网友C:
这个不算难的,定时器时钟就可以实现的。

网友H:
一个定时器作为最高变化频率中断,四个标志作为开关四个LED的认别,另外再用四个来作LED中断次数计数设定。

网友J:
方法很多的,关键楼主是想让LED怎么闪,是同频率还是各自有频率,还是什么

网友K:
用 4 个 while 循环是不可行的

网友A:
利用定时器的中断实现

楼主:
电容退耦是解决电源噪声问题的主要方法

网友C:
退耦电容在电路电流瞬态电流突然变化时,能够提供电流补偿

网友H:
这个是怎么消除自激的?

网友J:
按照楼上的理解就是降低电路之间的相互耦合作用。

网友K:
这个跟电容的频率相关系的

网友A:
退藕电容主要是减小各电路中的耦合影响。

楼主:
电容对高频噪声的阻抗小,噪声被旁路掉了

网友B:
频繁出现开关机的会产生较大的噪声的。

网友E:
可做中频电路的交联和退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