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选择ADC12MEM0寄存器和A0端口

楼主(2020-01-12):
149的ADC问题
单通道多次转换
A0端口的实时电压U0是不是这样计算呢

网友A:
如果A0端口的电压是经过交流电压经过极性变换后的电压,那么交流电压的的有效值怎么算呢

网友B:
只不过一般的Vr- =0的,这样就好办了

网友C:
楼主的第二个问题的交流经过变换变成直流后,你采集到的电压就是直流电压的,不用考虑少有效电压的问题的

网友D:
你用电容整合以后测试。。

网友E:
没有看懂楼主要问什么问题?

网友F:
是选择通道还是设置?

网友G:
交流的不能这么直接采集的吧

网友H:
需要软甲滤波不

网友I:
脉动直流也需要进行算法计算

网友J:
怎么样计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