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C和VDD的区别

楼主(2020-01-12):
网上说的一般为
VCC:C=CIRCUIT表示电路的意思,即接入电路的电压。
VDD:D=DEVICE表示器件的意思,即器件内部的工作电压。
但是在实际使用中不太清楚两者区别。
比如某一芯片有VCC引脚和VDD引脚

那VCC什么时候用 接多大的电压
   VDD什么时候用 接多大的电压
还有 电源电压范围和输入电压范围有什么区别?

xch
有孔乙己精神。 我以为VCC 是BI 电路, Collector and Collector,VDD 是MOS电路,Drain and Drain。 不是还有VEE,VSS吗? Emitter and Emitter;Source and Source

网友A:
没见过同时标VCC和VDD的CD4017。如果有建议楼主把数据手册贴出来。
VCC和VDD现在分的不是那么清楚,ic上标什么名称基本山靠厂家习惯和厂家的规范。

网友A:
电源电压就是VCC\GND或者VDD\VSS之间的电压,输入电压一般用来表示IO端口能接受的电压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见过同时标VCC和VDD的CD4017。如果有建议楼主把数据手册贴出来。
VCC和VDD现在分的不是那么清楚,ic上标 ...

有些表述是 同时有VCC和VDD端口的芯片有电压转换功能 是指什么?
变压?可以交流变直流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些表述是 同时有VCC和VDD端口的芯片有电压转换功能 是指什么?
变压?可以交流变直流吗? ...

不清楚。要结合具体的ic及其数据手册才能知道。
建议上穿下具体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清楚。要结合具体的ic及其数据手册才能知道。
建议上穿下具体资料

别人问的我VCC和VDD的关系,我这里没有数据手册。。。。。。
我也查了查CD4017的数据手册,它是只有VDD脚的。

但是后来又发现了一个问题,在大学学的是 CD4017计十个数 进位输出端CO才输出1
然而有的芯片手册说的是,计数脉冲为Q0-Q4时,CO=H  计数脉冲为Q5-Q9时,CO=L

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楼主:
别人问的我VCC和VDD的关系,我这里没有数据手册。。。。。。
我也查了查CD4017的数据手册,它是只有VDD脚 ...

链接发不出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别人问的我VCC和VDD的关系,我这里没有数据手册。。。。。。
我也查了查CD4017的数据手册,它是只有VDD脚 ...

型号不一样而已。你看看芯片的完整型号,包含后缀,看是否相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型号不一样而已。你看看芯片的完整型号,包含后缀,看是否相同。

恐怕有些IC还有正负电源之分

网友C:
一般cmos喜欢标vdd,vss,例如cd系列
现在好像没那么严格。

网友D:
网上都是胡说八道的,TTL时代,E极接GND,C极通过电流源等负载接正电源,所以负电源端叫VEE、正电源端叫VCC。
然后大规模集成电路进入NMOS时代,S极接GND,D极通过电流源等负载接正电源,所以负电源端叫VSS、正电源端叫VDD。
CMOS时代正负电源接的都是S极,无法用上述方法标注正负电源,就沿用了NMOS时代的用法。

VCC、VDD的C、D是collector、drain的意思,楼主的说法是个什么鬼?

有很多人不知道所谓VSS、VDD等简写的全称和由来。
感谢分享

网友E:
只要有自己的规范、标准、习惯即可。

网友F:
VCC一般指接入一块PCB板的电源电压,范围很大5-40V都有可能
VDD一般指芯片的工作电压,芯片种类太多,范围也很大,1.8V-36V都有可能,具体需要查芯片手册

网友G:
具体查芯片手册, 没有标准. 画原理图时用具体的电压值代替, 看着VCC,VDD被人不知道到底几伏

网友H:
还是没搞明白,如果有标准答案,或者解释就好了,我也想了解一下,平时也没太注意。

网友I:
VCC ,VDD是一样的,具体电压范围就是参考IC的规格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