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能证实一下么?

楼主(2020-01-12):
STM32F405 48pin封装硬件似乎不支持NAND flash?

网友A:
地址线不够

楼主:
如果能,其硬件应该怎么控制呢?

网友B:
64 48引脚的好像都不支持吧  直接用SPI flash代替好了

网友C:
100脚以上才支持。

网友D:
没有FSMC借口,挂其它接口;

网友E:
不支持,引脚要大于100pin,换大芯片

网友D:
用SPI NAND,兆易创新有。

网友F:
管脚太少肯定不支持。

楼主:
怎么挂?读写控制信号模拟控制?

楼主:
SPI flash 容量上512Mbit的好像没有

楼主:
不是管脚多少的原因,是没有相应的控制信号复用io口

网友G:
如果结构上支持,这么大的可以使用SD卡了

楼主:
SD卡就不考虑了

网友H:
怎么不考虑SD卡

网友I:
多少位的啊

网友J:
8位的应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