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F042K6经常上电起不来

楼主:
最近搞了个F042做can,但是遇到诡异的事情;

STM32F042经常上电起不来,仿真器有时候也会卡在下载的地方;需要取消一下,下载第二次才能进去,IAR软件复位,启动都ok,但是断开仿真器,用电源上电,50%左右会起不来;
1、烧录了一个cube生成的 翻转GPIO的程序,也不能成功;基本排除软件原因;
2、使用内部晶振也不能每次100%成功;
3、测量过5V 3.3V电源都正常;
4、AVDD 和 VDD是直连的;
5、芯片手工焊接,确认ok;

感觉见鬼了。求大侠帮忙驱鬼!

楼主(2020-01-12):
各位,
鬼抓到了。
Boot0 当作 GPIO来用,忘记10K 接地了, CubeMx 脚位图里面没有提示Boot0 坑死。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各位,
鬼抓到了。
Boot0 当作 GPIO来用,忘记10K 接地了, CubeMx 脚位图里面没有提示Boot0 坑死。 ...

这种情形,如果电源没问题,就核对下BOOT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形,如果电源没问题,就核对下BOOT脚。

请教第二个问题,Jlink仿真器第一次下载下不进去,卡死在 flash programming 进度条,cancel之后,第二次才能下载进去;
在nucleo上面用stlink 没有问题。

卡在下面图上,每次几乎卡一次,第二次正常下载;

网友B:
STM32F042K6现在 供货紧张,容易被坑

楼主(点评):
真的假的? 不会吧? 唯一一颗带can小封装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STM32F042K6现在 供货紧张,容易被坑

你在哪里? 什么公司?用量多少?
STM32芯片 供货充足啊!

网友C:
第二个问题检查一下芯片复位脚信号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第二个问题检查一下芯片复位脚信号

另外,注意调试脚是否被占用了,导致连接不畅。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二个问题检查一下芯片复位脚信号

四线模式,没加NRST,可能就是这个原因。感谢感谢

楼主:
我原来选的是 RESET PIN,现在换成 Normal 一切正常起来了;
四线模式,没reset

感谢 @爱上花木兰

网友D:
是不是晶振的事情

网友E:
恭喜楼主解决问题

网友F:
哦哦 我也是长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