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是IC坏了吗

楼主(2020-01-12):
(无正文)

网友A:
按照推荐电路来 一般问题不大 建议仔细看一看推荐电路 同时一定要仔细排查一下 看看其他电路是否对该电路有影响 ...

楼主:
74LVC4245

网友B:
详细说下啊,这样谁能看懂

楼主:
CPU是5V信号出来转成3V.3LCD
我的接法是5V转3。3V

楼主:
DIR接VCC(5V),OE接地

网友C:
数据信号?

楼主:
A0---B0,--------A7---B7

网友D:
生产制程导致?

楼主:
我也怀疑

网友E:
信号输出呢?

楼主:
是部会坏IC

楼主:
有5V信号输出,没有3。3V信号输出。

网友F:
换个芯片焊上去试试,看前后的效果一样吗

网友G:
压差低的一般都采用LDO的

网友H:
这个是什么问题ic不能正常工作吗?

网友C:
这个怎么看出来是ic坏了/

网友I:
电路有什么影响吗?

网友D:
什么现象,为什么说是芯片坏掉了?

网友J:
换个芯片焊上去试试

网友K:
这个原理图的是怎么看?需要关注那一方面的?

网友E:
看不出啥问题的

网友L:
没看懂这是在说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