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f427,f407,有啥区别

楼主(2020-01-12):
请教一个问题,stm32 f427和f407有什么区别?

网友A:
编号不同,配置不同,一般号码大的更牛。

网友B:
好像提供的flash个ran大小不一样

网友C:
这种问题建议自己去看数据手册。

网友D:
好像是flash不一样

网友E:
好像ram的资源也不一样

网友F:
引脚数一样的话 外设应该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