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问题

楼主(2020-01-12):
pic单片机编译时出现的情况,
(1273) Omniscient Code Generation not available in Lite mode (warning)
是怎么了,应该怎么改

网友A:
没遇到过

楼主:
开始没注意到,刷到片子里调试很不稳定,一会程序运转就乱了,再重编译时发现这个问题了,求指点

网友B:
怎么出来这种警告啊,从来没遇见过,什么编译器?

网友C:
从最基本的电路看起,脚踏实地好好看,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D:
Omniscient Code Generation not available in Lite mode (warning)

Omniscient Code Generation简称就是OCG代码生成器,是HITECH PICC编译器的一种代码编译、优化方式,但这个功能只能在PRO版本中才具备,而在Lite mode是不具备的,这个警告就是告诉你这个问题。

LITE版本属于学习、评估版本,基本上没有什么编译优化功能,一般不用来做实际项目,请购买PRO版本,不花钱搞到PRO版本的办法就要靠你在网络世界去找了。

网友E:
如果是初次安装的话, 可以试试评估版, 功能和pro版一样的, 只不过有时间限制, 期满后会退到lite mode...其他不会有影响.

网友F:
是不是有中文路径?

网友G:
这是开发软件没有**。

网友G:
这需要PO JI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