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请问相同数目的引脚 F4和F7兼容吗

楼主(2020-01-12):
请问相同数目的引脚 F4和F7兼容吗

网友A:
硬件还是软件?

网友B:
硬件上一般直接换是没问题的

网友C:
一般该有的接口资源都会有

网友B:
注意不包括CSI这样的特殊IO

网友D:
软件上HAL的话差别也不大

楼主:
慢慢对照一下吧 回头

网友E:
硬件兼容啊;

楼主:
请问软件改动大不大

网友E:
描述有点模糊啊?硬件还是软件?

网友F:
引脚数目一样不能说明什么

楼主:
主要看相应引脚是否功能啥的一样啊

网友B:
得看引脚的功能

网友G:
估计不行,F4和F7不是一个系列的

网友H:
电路兼容,软件是不兼容的。

网友I:
自己对照一下数据手册就知道了啊

网友J:
这个说不好

网友K:
感觉是不是兼容不了啊 看着性能差不少呢

网友L:
有些特殊的功能是不兼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