频率大约是5KHz

楼主(2020-01-12):
配置PIC单片机输出PWM波形,照着数据手册上的公式配置10kHz的频率和50%占空比,最终有方波输出,但是频率大约是5KHz而占空比是50%。

楼主:
公式1:PWM 周期 = [(PR2) + 1] • 4 • T OSC •(TMR2 预分频值 )

公式2:PWM 占空比 = (CCPR4L:CCP4CON<5:4>) •T OSC • (TMR2 预分频值 )

根据公式算出:PR2=PWM周期/( 4 • T OSC •(TMR2 预分频值 ))-1=45
注:Timer2使用4预分频

CCPR4L:CCP4CON<5:4>=PWM 占空比/(T OSC • (TMR2 预分频值 ))

楼主:
void Timer2_Init();
void Int_Init();
void Init();
void Timer2_PWM_Init();

void main(void)
{
        Init();
        Int_Init();
        Timer2_PWM_Init();
        Timer2_Init();
        while(1)
    {

    }
}

//端口初始化
void Init()
{
        TRISG        = 0x00;        //PWM输出
}

//timer2初始化
void Timer2_Init()
{
        //T1CON控制寄存器配置
        T2CON        = 0x01;         //4预分频,不后分频

        //配置初值
        TMR2IF        = 0;
        PR2                = 45;                        //设置频率10kHz
        TMR2ON         = 1;                //使能Timer2
}

//PWM(CCP4)模块初始化
void Timer2_PWM_Init()
{
        //CCPxCON :CCPx  控制寄存器 (CCP4-CCP10 模块)
        CCP4CON                = 0x0f;                        //PWM单输出:PxA、 PxB、 PxC 和 PxD 通过转向控制

        //CCPTMRS0 :CCP  定时器选择寄存器 1
        C4TSEL1                = 0;                //PWM模式分配Timer2
        C4TSEL0                = 0;

        CCPR4L                = 0x17;                        //设置占空比50%
        DC4B1                = 0;
        DC4B0                = 0;
}

//Timer0中断初始化
void Int_Init()
{
        //INTCON控制寄存器配置
        IPEN         = 0;                        //禁止中断优先级
        GIEH         = 1;                        //允许所有未屏蔽的中断
        GIEL         = 1;                        //允许所有未屏蔽的外设中断,timer1属于外设中断
        TMR2IE         = 1;                        // 允许 TMR0 溢出中断
}

void interrupt Timer2_int(void)
{
        TMR2IF                 = 0;

//        CCPR1L                = 0x05;                        //设置占空比50%
//        DC1B1                = 1;
//        DC1B0                = 1;
//        PR2                        = 21;                        //设置频率10kHz
}

楼主:
这是我用MPLAB软件仿真输出的波形

网友A:
没有设置晶振频率

网友B:
你好,有pic18f67k22的串口程序吗,这单片机的程序不好找,自己看数据手册弄的总不对

网友C:
有几个关键点你要注意:
1. 系统时钟多少? Fosc=2 Fcy
2. PWM模式是边沿对齐还是中心对齐?
应该是有哪里你没理解到引起的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