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哥们实际做过MCP3421采集电流的案例吗,精度达到多少了

楼主(2020-01-12):
我现在方案是待测电流流过2mR或1mR的采样电阻,经过运放差分输入MCP3421,18位分辨率下,实测1.6A电流,和万用表接入,误差在30mA左右。TB上看到有做到1mA精度的???有无相关经验的老哥提示一手

网友A:
想要精度都要校准。还有温度补偿等。
相对误差约等于30/1.6*10^3=1.9%,这其中包括采样电阻的精度,运放的vos,这都需要校准。

网友B:
校准是必须的

网友C:
运放的失调电压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运放的失调电压多少?

1u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要精度都要校准。还有温度补偿等。
相对误差约等于30/1.6*10^3=1.9%,这其中包括采样电阻的精度,运放的v ...

我才注意到,这个只是其中一个,其他的几个一致性都没有这么好,误差大的有100mA左右,估计还有一截路要走

楼主:
我现在发现其他几个,比实际值偏大的和偏小的都有,要是一致性好,补偿还好说,这样的话,我都怀疑人生了

网友D:
这个误差如果是动态的,的确表现比较差。  如果同一设备的误差基本一致,不同设备误差差别大,那是正常的, 应该有数字部分吧,数字补偿很简单的。
   原因无非就是电路、器件带来的误差,信号源本身、外来干扰(这个应该与电源稳定性、参考源稳定性、电路布局、引线等很多因素有关)。另外这个取样电阻是四线的吗?

你的信号源 在 1.6A、2mR 时 只有 3.2mV,如果是直流信号,这个误差,大概率是你在取样电阻、MCP3421 之间处理不谨慎导致的。
(如果能拍多几张能看清各处细节的实物照片、电源、参考纹波照片、不怕泄密再加上真实原理图看看,会有一大堆无聊货愿意评价、指指点点的)
   18bit ADC, 1.6A信号下,1mA 测量稳定度应该是很有希望的。

量产千分之0.0625%的表,关键是是否必要。 这个精度要考虑的东西太多了。
说实在的,100mA的误差,在我眼中,应该没有什么是值得保密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现在发现其他几个,比实际值偏大的和偏小的都有,要是一致性好,补偿还好说,这样的话,我都怀疑人生了 ...

看样子你是没有做过实际项目吧,
当然每台都要校准的,
电表出厂光校准就要10几个步骤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误差如果是动态的,的确表现比较差。  如果同一设备的误差基本一致,不同设备误差差别大,那是正常的, ...

统一设备的误差基本一致,电阻是2512合金贴片电阻,应该这个电阻也不是什么高精度的。是直流信号,没啥技术的,原理图不用贴,一句话就能描述出来,甚至不用图片。。。就是ad8552+mcp3421,现在我直接采样电阻接mcp3421,误差小了很多,应该是走线的问题+采样电阻这一块的问题吧,电源的话是LDO,纹波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样子你是没有做过实际项目吧,
当然每台都要校准的,
电表出厂光校准就要10几个步骤 ...

之前没做过模拟弱信号采集这方面的产品,但是有做过收音、音频这一块的,模拟信号不同设备是差异比较大,但这才两个IC,搞的差异太大了,我感觉接受不了,哈哈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之前没做过模拟弱信号采集这方面的产品,但是有做过收音、音频这一块的,模拟信号不同设备是差异比较大, ...

就算ADC零误差,电阻精度也有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算ADC零误差,电阻精度也有限

嗯嗯  感谢回答,还有个问题想请教下,就是走进运放和ADC的 同反相这个两个引脚的线,需要走成差分吗

网友E:
要不干脆把采样电阻阻值换大一些,处理起来也简单些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嗯  感谢回答,还有个问题想请教下,就是走进运放和ADC的 同反相这个两个引脚的线,需要走成差分吗 ...

这不是必须的,只要精度满足要求就可以了

网友F:
18位分辩率,没有18年的工作经验是做不来滴。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不干脆把采样电阻阻值换大一些,处理起来也简单些

不行,要求最大用2mR

楼主:
引用 网友F:
18位分辩率,没有18年的工作经验是做不来滴。

怎么说

网友G:
要想精度高,每台的校准时必不可少的。
至于TB上做到1mA精度,那太正常了,TB上还有一个模块实现pA-A测量的。

如果有量,电路实现是一方面,完善的一套自动化校准程序及相关设备也是少不了的。因为所有器件的值都是离散的,随机的。复杂的校准程序是必须的。

网友F:
你把你画的PCB发上来,我告诉你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