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制冷片降温

楼主(2020-01-12):
最近在做一个用制冷片降温的项目,我想问下有没有办法控制制冷片:让制冷片的温度降到15度时在15度保持一分钟,再接着降到10度,然后在10度保持一分钟再接着往下降温?

网友A:
设个全局变量,在定时器每次定50ms假如,每隔50ms进一次中断,在中断里让全局变量+1,直到计够你要的时间就可以了.

网友B:
为啥能维持在15度,怎么维持在15度,从15度到20度是个怎么提升过程,只有你自己了解,加个提升条件应该就实现了,和定时器有直接关系?

网友C:
温度控制时,加热器大小,加热容量,温度探头位置是决定你的PID是否好用的关键。

网友D:
最好是买一块现成的表进行控制,然后你的单片机做到比仪表更好,你的设备就成功了。

网友E:
可以直接使用定时器计时..

网友F:
建议使用时钟芯片比较。

网友G:
直接使用定时器计时。

网友H:
这个使用嵌套循环试试。

网友I:
直接分频计时。反馈的数据精准吗?

网友I:
这个精准控制也不容易。

网友J:
这个温度降低是一个过程的。

网友K:
你使用的是什么传感器?

网友L:
定时器的控制比较精准。

网友M:
温度的精准控制需要很多的传感器。

网友M:
控制算法就是PID比较简单。

网友N:
楼主的精准温度控制不好实现的。

网友O:
使用pwm作为控制,直接使用定时器作为计时。

网友O:
定时器的还是比较精准的。

网友P:
控制是否还需要再次重复呢?

网友Q:
用定时器呗

网友R:
定时器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