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路增益小于1的震荡器

楼主(2020-01-12):
正弦波振荡器的环路增益未必要大于等于1,N年前人家就设计出增益小于1的正弦波振荡器了:

可以证明:K=29/30就可以振荡了!

网友A:
有没电路可以实践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电路可以实践一下。

理论上可以,实践上当然困难了,因为29/30=0.9666.。,和1相差这么小,没办法精确控制/和1区别  这个增益。

当然了,在仿真器里是完全可以的。

网友A:
用放大器+电控可调衰减器去搭建,
还要考虑如何测量。

网友B(2021-10-06):
K是系统增益吧,开环闭环先别管它,既然,K已经略小于1,那么,阻容网络对系统输出就不得有所衰减了吧?

网友B:
开环增益及闭环增益,都是负载与讯号源的关系,那么,环路增益其实又是甚么梗,是输出与反馈量的关系,亦即是反馈系数分之一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