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4编译后code问题

楼主(2020-01-12):
各位前辈:
1、单片机c8051f系列flash为16k;
2、编译环境为keil4;
问题1是keil4中程序编译后code不能超过多少?是16*1024/8字节吗?
问题2keil4用硬件仿真,code、xdata不超量,但是有时候多定义一个变量就造成硬件仿真不成功(不进主函数)有可能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A:
记得关WDT(最好是在启动文件里操作)
flash的最后512字节其实不可用,被内部使用了,所以实际可用空间只有15.5K

这些手册都有说明的,多看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记得关WDT(最好是在启动文件里操作)
flash的最后512字节其实不可用,被内部使用了,所以实际可用空间只有 ...

code后面的数单位应该是字节吧,程序code到3327这个数就不能再增加啦,不知道咋回事?还有问题二有可能是什么问题?

是字节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code后面的数单位应该是字节吧,程序code到3327这个数就不能再增加啦,不知道咋回事?还有问题二有可能是 ...

问题2是WDT在影响,复位后WDT是自动开启的,C语言在运行到MAIN函数时,其实是要调用很多代码的,这段代码可能会花费较长时间,导致WDT溢出复位了,所以运行不到MAIN函数

网友A:
引用 楼主:
code后面的数单位应该是字节吧,程序code到3327这个数就不能再增加啦,不知道咋回事?还有问题二有可能是 ...

当然是字节,不可能只到3327,这才几K,肯定是哪里没设置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是字节,不可能只到3327,这才几K,肯定是哪里没设置对吧

谢谢前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2是WDT在影响,复位后WDT是自动开启的,C语言在运行到MAIN函数时,其实是要调用很多代码的,这段代码 ...

前辈 c8051f5xx的can通信参考哪些资料?

网友A:
引用 网友A:
问题2是WDT在影响,复位后WDT是自动开启的,C语言在运行到MAIN函数时,其实是要调用很多代码的,这段代码 ...

都说了,在启动文件里关WDT,启动文件是在MAIN之前运行的

网友B:
编译是以字节为单位的,  你只要对比字节数,  你最好字节看占用地址空间

网友C:
可以改变程序优化等级的选项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