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萌新请问这是多少延时问题 感谢大佬解答一下

楼主(2020-01-13):
ui, TI, FOR
void delay(uint time)
{
    uint X = 0;
    for(X=0; X<100; X++)
    for(; time>0; time--)
    ;
}

网友A(点评):
您好,不同的芯片,不同的编译器的时间不一样,建议实际测试时间。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您好,芯片是SC92F8363B,这个延时函数延时时间为多少。非常感谢。

网友A(点评):
回复 楼主: 延时时间与芯片的主频选择以及time的数值有关,建议在延时函数前后翻转IO口,测试IO口的翻转时间来测试延时时间,此方式做延时只能通过实际测试来定时,很难理论计算具体的延时时间,如果需要准确的延时可以考虑使用定时器来做延时。

网友B(2020-03-04):
通常这种情况,我的做法是,设置一个IO,用于输出翻转指示,用示波器,测出翻转后两个电平的间隔时间,如
while(1)
{
   delay(1);
   P1.0=~P1.0;
}

这样就可以知道,一个单位delay()的时间值了。

网友C:
设置好晶振频率,和分频方式,先按51标准单片机模拟,然后再实际测试,两者成比例,具体可以先做一个大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