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76E003遇到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求解答!

楼主(2020-01-13):
最近在用N76E003做一个项目,3.3V的系统电源,发现正常烧入程序(非串口烧录)后,有一大半的板子工作异常,部分程序功能不起作用,显示也是乱码,但有少部分是工作正常的,工作异常的板子,带电烧录程序后,工作也可正常,但重新断电上电后,又不行了,小部分正常的板子随便怎么操作,断电重启都是好的,存储器使用情况:Program Size: data=72.3 xdata=256 const=97 code=12941,有谁能帮忙解惑,不胜感谢!,

@tiantiantian123 暂时是裸奔,没启用看门狗
看看你看门狗定时器咋设置的

网友A:
怀疑是复位电路设计有缺陷,或者元件有缺陷,跟单片机应该无关,楼主晒晒原理图。看看哪儿可能造成这个问题。之前有人发过这个问题,你搜搜,翻翻看

网友B:
不是电源就是复位问题

网友A:
楼主不信的话,可以吹下来两个单片机,一个是正常的板子上的,一个是问题板子上的,然后交换一下。如果问题也跟着换板子了,那是单片机问题,如果问题还在原来的板子上,那就是板子电路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主不信的话,可以吹下来两个单片机,一个是正常的板子上的,一个是问题板子上的,然后交换一下。如果问题 ...

按照LZ的描述,交换MCU和板子,不能百分百明确问题所在的,MCU也有模拟特性,复位掉电特性也有个体差别的。这个还得看看整个板子的原理图和软件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不信的话,可以吹下来两个单片机,一个是正常的板子上的,一个是问题板子上的,然后交换一下。如果问题 ...

有换过CPU,有问题的板子有的换CPU可以解决,有部分换了还是不行,难道真的是芯片问题,我再排查一下吧

网友D:
先請代理商查,代理商查不到,再請原廠幫忙。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换过CPU,有问题的板子有的换CPU可以解决,有部分换了还是不行,难道真的是芯片问题,我再排查一下吧 ...

嗯,应该是复位电路问题。复位内部电路略有差异,而外部电路不能完全达标肯定出问题,晒一下你复位电路部分的原理图,和供电部分原理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应该是复位电路问题。复位内部电路略有差异,而外部电路不能完全达标肯定出问题,晒一下你复位电路部 ...

系统及复位电路

系统及复位电路

系统及复位电路

网友C:
只有局部电路,肯定不可以的。
很简单的例子,如果这个板子和其它板子有接口,二者不是同时上电,都可能导致问题。

网友E:
先禁用复位引脚试试

网友:
对,先配置字禁用复位引脚。

网友F:
你用到BOD了吗?这个设置这么低?如果用到了还好说。没用到,这个功能关闭,免得因为电压不稳导致复位。

网友G:
用不到的功能,配置字里要关闭。

网友H:
试试提高供电电压会不会恢复正常?

网友I:
正规渠道买的芯片吗

网友I:
检查一下用到的元件是不是有次品。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用到BOD了吗?这个设置这么低?如果用到了还好说。没用到,这个功能关闭,免得因为电压不稳导致复位。 ...

关掉BOD功能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试试提高供电电压会不会恢复正常?

改成5V系统,问题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检查一下用到的元件是不是有次品。

排查比较困难,电源芯片有换过

楼主:
引用 网友I:
正规渠道买的芯片吗

带电烧录后工作是正常是的,断电重启就不行了,换了我其他产品上工作正常的芯片,有大概一半的板子是OK的,还有一半,问题相同

网友F:
估计板子或者其他芯片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