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RS485跑到2MHz,电机一开,就容易受干扰。咋整

楼主(2020-01-13):
RS485跑到2MHz,电机一开,就容易受干扰。咋整?
没开电机/电机线拔掉开PWM,MOSFET开关,RS485数据都不会有问题,CRC16都校验通过;但是接了电机之后,一开PWM就很容易CRC16校验不过,RS485已经用屏蔽线了,屏蔽线两端的屏蔽层都已经接地了;

楼主:
降到115200也不行

网友A:
485%你这貌似也太快了吧……

网友A:
CAN 如果是这个速度 也不一定行! SPI可以!

网友B:
供电部分传导过来的吧

@xiaofei558008 :注意通讯隔离,和485供电电源隔离,切断干扰途径,另外2MHz速度比较快,注意使用线缆不能太长,寄生电感和电容都会有影响。
有办法解决吗。

网友C:
设计问题

有办法解决吗,大侠

网友D:
115200肯定没有问题,2M要看线长线的分布参数。
这个别人远程无法给出简单的解决方案的,需要485收发二侧完整的原理图、PCB,才好分析。
大部分是布局走线的问题。

网友E:
原因可能有:
1、电源问题。因电机电流较大,电源供电线路有公共部分,导致压降过大或有杂波干扰,特别是PWM工作方式更容易干扰其它电路。
2、线路太长或者说线路电容电感影响。长线传输必然会有波型畸变,主要是上升沿变缓和下降沿过冲等现象。这对低频的应用来说是没问题的,但你的频率高达2M,这根本不是普通线路能传输的频率。你先降频试试。

网友E:
引用 网友E:
原因可能有:
1、电源问题。因电机电流较大,电源供电线路有公共部分,导致压降过大或有杂波干扰,特别是PW ...

线路初态和匹配电阻也要注意。

网友F:
1.电源优化,最好和电机部分隔离;
2.使用双绞线看能不能改善下...

网友G:
在电源上做处理,应该是电机对市电干扰了。你可以用插排引入远端的市电给板子供电,试试。或者在电机供电插排上加几个磁环。

网友H:
485的通讯,2MHZ是不是有点高了?就算是CAN FD 也不敢这样啊……

网友I:
485为什么要跑2M的速度,那么快一定有干扰进来。
不计成本的解决办法,电源模块选金升阳的隔离电源DC-DC,通信模块选周立功的485模块,通讯速度9600BPS。
计较成本方案,优化电源设计,优化485芯片外围电路设计,线材参数优化,插接件尤其重要。

网友J:
推荐MAX13487E 试一试

网友K:
485跑2M。。。为何不换别的高速总线

空间成本限制

楼主:
亲们,解了,把485芯片换成5V的,我用的3.3V的太不稳定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亲们,解了,把485芯片换成5V的,我用的3.3V的太不稳定了

5V的供电是怎么解决的?飞线?

把脚翘起来,飞线

楼主:
亲们,上次解了是个假象,是电机没带负载的情况下解了;带电机,大负载一样挂

网友L:
降下来 把速度

网友M:
关键是RS485的接口电路,加TVS和共模电感

网友N(2020-02-16):
前不久做一个案子,用一个485主机控制30-40个分站,每个分站控制一个500W电机正转或反转,相当于几十个电机一起启动,通信速率38400,最初电机启动时STM32F051经常死机,后来改内部晶振,现在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