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请教有关STM32CubeProgrammer软件的计算checksum的方法

楼主(2020-01-13):
请教各位大侠,在官方烧录软件‘STM32CubeProgrammer’中哪里可以看到载入的hex格式的烧录文件的checksum?
我现在用的烧录软件版本是'STM32CubeProgrammer V2.0.0'
烧录工具是‘STLINK-V3SET‘

@香水城 ,版主你好,方便的话烦请解答一下,谢谢!

楼主:
没有人来回答,自己顶帖。
ST公司之前的烧录工具(ST-LINK Utlity)打开一个.hex文件后都会在'Log'窗口显示.hex文件打开成功,并且给出计算出来的‘checksum’,而新版本的‘STM32CubeProgrammer’打开.hex文件后‘Log’窗口只有载入的起始地址和烧录的尺寸,却没有有关烧录文件'checksum'相关的信息。

@香水城 急需您的帮助,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人来回答,自己顶帖。
ST公司之前的烧录工具(ST-LINK Utlity)打开一个.hex文件后都会在'Log'窗口显示 ...

是的,STM32programmer没有将它计算的Checksum显示出来,但它在烧录过程中可以进行校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STM32programmer没有将它计算的Checksum显示出来,但它在烧录过程中可以进行校验的。 ...

谢谢回复。
请问“烧录过程中可以进行校验”是指烧录烧录器完成烧录之后,会再回读一次芯片FLASH内部的数据和烧录文件进行对比校验吗?
我们是打算将‘STLINK-V3SET‘+‘STM32CubeProgrammer’做为生产烧录工具使用,但是‘STM32CubeProgrammer’这个人软件没有checksum可以进行复核还是不行的。看来只能使用'ST-LINK Utlity'这个软件了。
再次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
请问“烧录过程中可以进行校验”是指烧录烧录器完成烧录之后,会再回读一次芯片FLASH内部的数 ...

是的。烧录完毕后读出来进行对比校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烧录完毕后读出来进行对比校验。

好的,谢谢版主!

网友B:
长知识了 呵呵呵

网友C:
我也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