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ber仿真TL494

楼主(2020-01-13):
(无正文)

楼主:
电路在这里

楼主:
这是我的仿真电路

楼主:
单独测试脉冲发生和软启动电路都没问题,问题在于后面的BUCK电路。
测出的曲线就像是TL494根本无法产生PWM,一直在32V。

楼主:
问题解决了,在32V输入源和输出BJT的集电极之间跨界了一个10欧的小电阻就可仿真成功。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还是请高手答疑解惑!

网友A(2023-04-24):
大侠,跨接电阻也不输出,怎么解决的

网友B(2023-08-09):
其实你搞错了,第一次仿真没有问题。是你设置的问题。我不是做电源的都知道的低级错误,你怎么会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