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名称所包含的信息

楼主(2020-01-13):
比如一个芯片标着
23DKCCKE4
SN74HC273N

SN是公司
74是一个系列
HC是高速CMOS电路
273是型号
N是DIP封装

那后面的是什么?
而且有时候C代表的温度范围 有时候C代表的是商业级
是不同的公司的原因吗?
国产的芯片和进口的芯片又有什么不同的命名标准呢?
查了查感觉头都大了
有没有简单易懂的解释呢?

网友A:
事实上,并没有统一的命名规则,每个厂家的命名规则都是不同的。
之说以会出现两个公司的产品都叫74HC273或类似的名称,是因为商业推广的需要,让客户更容易接受这个替代产品。

网友A:
具体芯片的后缀都代表什么意思,需要看厂家提供的数据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芯片的后缀都代表什么意思,需要看厂家提供的数据手册

那芯片一般除了型号外还有其他的东西
比如CD4033芯片 除了CD4033BE外 还标着H.9718
      HD74LS04芯片 除了HD74LS04P外 还有8C36
这是什么意思呢
相当于芯片的制造时间吗??

网友A(点评):
有的是产地,有的是批次,等等。具体看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芯片的后缀都代表什么意思,需要看厂家提供的数据手册

芯片的前缀都对应生产厂商吗?
那NE555P 只对应意大利SGS-亚特斯半导体公司咯?
我感觉不太对
有一种解释是NE代表0-70℃
我迷了- -!!!
求大神解答- -

网友A:
引用 楼主:
芯片的前缀都对应生产厂商吗?
那NE555P 只对应意大利SGS-亚特斯半导体公司咯?
我感觉不太对

不是的。具体看手册,已经说了,没有统一的规则。
规则就是看ic对应的数据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的。具体看手册,已经说了,没有统一的规则。
规则就是看ic对应的数据手册 ...

有没有书籍专门介绍常用芯片的用法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没有书籍专门介绍常用芯片的用法呢?

〓◆ 实用电子元器件与电路基础 742页 182M 高清书签版 ◆〓
https://bbs.21ic.com/icview-331338-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