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初学求助,LEDG (PA6),放在主函数处可以正常输出和关闭

楼主(2020-01-13):
初学求助,LEDG (PA6),放在主函数处可以正常输出和关闭,但放在子函数处不能控制,这是为什么呢?
但是KA1(PB14)和KA2(PB15)无论放在主函数还是子函数都可以正常工作。

网友A:
我猜测可能是  if(kaiguanflag == xx) xxxx;  这里没加花括号,if判断的标志位只包含第一个语句有效。没有完整代码的确不好看

网友B:
按道理来说不应该。
这个宏定义你包含了吗?

网友C:
包含的结构有问题。有时候我写的子函数,带参量的,传递进去,就不能发挥作用。

楼主:
感谢各位,换了个端口,莫名其妙的可以,再换回原来的端口,也能控制了,目前还 是想不明白,明天再试下

网友D:
正常不会,其它哪里影响了吧

网友E:
可能是没有进入子函数

网友F:
跟有没有花括号没关系应该

网友G:
恭喜楼主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