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谈一下目前MCU的时间同步或时间校准最常用的方法

楼主(2020-01-13):
如题,这里先列举一些方案,欢迎大家探讨,从方案的性能优劣、复杂程度和方案成本进行考虑,探讨一种性价比最优的方案。
1)MCU+GPS模块
2)MCU+4G模块
3)  MCU+WIFI模块
4)MCU+时钟电路(如DS1302等,劣势是时钟长时间跑会偏差,这种暂不在讨论范围)
欢迎大家拍砖!

网友A:
要求非常高用JJY60、BPC68.5对时,不用GPS的原因是室内无信号室外天线怕雷劈。
要求不高用TCXO RTC。

网友B:
1.有网络 接口可以用 PTP协议
2.GPS
3.温补晶振 出场校准
4.存在主从结构可以高精度主,从授时,RF or other

楼主:
个人目前觉得通过WIFI模块实现授时应该是方案最优的,目前WIFI网络都比较普及,同时WIFI模块的价格相比GPS和4G都相对便宜。而2楼提到采用电波钟的模块接收授时信号容易受地理位置及天气影响,如果产品用在信号差的室内容易收不到信号,若用在室外则是比较合适的方案。

网友C:
用 lora 模块同步时钟,校准误差2uS以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