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教USBPHY寄存器,还有LDO33引脚

楼主(2020-01-13):
M032芯片, 在TRM手册和DS手册里,只有一个地方提到了  USBPHY寄存器,也没有具体的使用..

还有LDO33, 可以给VDD供电吗?

需要技术支持可加我Q

网友A:
3.3V?不知道啊,没用过这个,给新唐的FAE联系,问一下。

网友A:
弱弱的问一句,买到032系列的芯片了吗,官网都没看到资料,不知道能否买到,如果买到了,问卖你的人要手册啊。

网友B:
没用过这个。3.3支持吗

网友C:
USB PHY负责最底层的信号转换,作用类似于网口的PHY。
有两种接口,一种是ULPI,一种是UTMI。
前者PIN少,后者PIN多,所以如果用ULPI,PHY一般外部另接;
用UTMI,PIN多,一般内置。
PHY内置或者外置要看芯片资料。

网友D:
USBPHY寄存器,也没有具体的使用.. =>只要有使用USB的功能就要打開。
LDO是給CPU 內核內,外部不能使用,因為不能被抽大電流。

楼主:
引用 网友D:
USBPHY寄存器,也没有具体的使用.. =>只要有使用USB的功能就要打開。
LDO是給CPU 內核內,外部不能使用,因 ...

有一句原话: 内部USB 3.3V LDO可通过使能LDO33EN (SYS_USBPHY[8])打开。这个配置都是写保护位。

1.8v LDO是给内核用,这个3.3不一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