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 还能高速开环 意外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0-01-13):
你这是没带负载啊,带了负载你再试试

网友B(点评):
步进马达的容错性很高。 额定值以下的固定负载 或者 在一定范围内变动的 负载,步进马达开环高速驱动 不复杂

网友A(点评):
回复 网友B: 不知道你说的高速,具体是多高?转速1000转算不算高?

网友C:
带上最高负载进行高低温测试。临界失步后下调步进频率20% 这样就可以了。驱动软硬件得有点技巧,可以高速跑,还省电

网友A:
转速能达到多高,还是要看步进电机的转速-扭矩曲线的,根据负载确定最高转速,留点余量,确保不失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速能达到多高,还是要看步进电机的转速-扭矩曲线的,根据负载确定最高转速,留点余量,确保不失步。 ...

恩   这个 开环 不带载  2100RPM了
带了一个7.5倍的减速器  相当于一个小负载 电机静力矩  4.2N.M  电感2.6mH   高速不行了
我开始以为 只能跑个 600RPM差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带上最高负载进行高低温测试。临界失步后下调步进频率20% 这样就可以了。驱动软硬件得有点技巧,可以高速 ...

谢谢  懂了
下一步 想用FOC来驱动 步进电机   如果定位 感觉会像 伺服一样 定位时 左动一下 右动一下 怎么办?

网友D:
铁磁电共振了,小概率事件。值得研究,会有意外收获。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  懂了
下一步 想用FOC来驱动 步进电机   如果定位 感觉会像 伺服一样 定位时 左动一下 右动一下 怎 ...

临界阻尼只能是个梦。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  懂了
下一步 想用FOC来驱动 步进电机   如果定位 感觉会像 伺服一样 定位时 左动一下 右动一下 怎 ...

开环的一般不会的

楼主(点评):
FOC 就是闭环了 像伺服一样控制步进电机 已经有人这样做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临界阻尼只能是个梦。

如果只要定死不动,干脆加个刹车吧

网友F(2020-02-14):
4相5线驱动过uln2003,2相的都是用驱动器驱动的。发脉冲。一般做执行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