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与自编程等若干问题

楼主(2020-01-14):
1、单片机的编程和自编程有什么区别?{注:自编程是利用自编程软件库完成用户程序对 flash区域的擦出---------------------------------
---------------------------------------------
简单说就是,芯片,单片机,在没有烧录我们用户程序之前,已经存有代码了,而那些固定的代码就在Bootloader区域里面 }

2、注Bootloader 是在单片机上电启动执行的一段小程序,也称为固件???我们做单片机开发,不就是在写固件吗?----------------
---------------
简单说:Bootloader是芯片公司写的固件,用户程序就是我们写的固件??
3、最后,我不明白,单片机被下载程序之后,这些那么多的机器指令,都放在单片机的什么位置,他们是怎么存储的,有了解的吗?或者有相关**书籍推荐吗?

网友A:
这个要先看你用的什么型号的单片机,不同单片机存放指令的地址可能是不同的。

网友A:
一般关于单片机内存储空间的划分,可以看单片机的数据手册,里面都有介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先看你用的什么型号的单片机,不同单片机存放指令的地址可能是不同的。 ...

我的意思是,在下载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把单片机的程序下载到程序存储区,数据下载到数据存储器?当数据下载进去了,他们都是从0000H地址存放的吗?在默认情况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在下载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把单片机的程序下载到程序存储区,数据下载到数据存储器?当数据下 ...

这个地址不一样的,有些是从0000H开始,有些是从8000H开始,要看具体的单片机。
一般在单片机厂家提供的数据手册或者编程手册里有这些内容的介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地址不一样的,有些是从0000H开始,有些是从8000H开始,要看具体的单片机。
一般在单片机厂家提供的数 ...

感谢回答,其实我还是问一下,你能不能用身边的数据手册,截个图啊,就是把关于描述数据存储在0000H(假设)这段说明文字截图啊{在追问有点过分啊,不过这个帖子可以给后来者观看和学习,把具体的方法记录下来,惠及大家嘛,,,主要是我没找到数据手册的哪个位置有这方面的描述,可以说一下它的大概位置,}

网友A:
我手边没有从0000H开始的,我手边的stm32f103是这样的:

这是他的地址分配,默认程序是从0x08000000开始。

网友A:
不同的单片机,flash空间分配,有的从高位开始,有的从低位开始,这个也是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