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图红框部分能降低米勒效应,是怎样做到的?

楼主(2020-01-14):
TR3射极看进去的输入阻抗为何很小?

网友A:
类似“共基”组态。

网友B:
因为发射极是相反的电流,基极电流的和为0,所以基极电压也为0,而TR3 TR4的C-B电容的电荷也是相反的而且和为0,所以可以降低米勒效应

网友B:
以上作用依赖于对称的电路结构。

网友C:
沃尔曼电路?

网友D:
突然想起了四、五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