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有一个生物微弱信号是10uA 频率1K

楼主(2020-01-14):
你好  我有一个生物微弱信号是10uA 频率1K  幅度不超过0.5V 想用RC522发送出

去 给到相应的手机  通过专用的手机APP显示出来电流值  有办法实现不?z这个

小信号是否需要一个载波出去?然后如何在手机端把有用的信号解析出来呢

网友A:
频率1K不适合用个RC522通信吧

网友B:
放大电流后, CPU采样. 手机带nfc的, 模拟成一张M1卡, RC522写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频率1K不适合用个RC522通信吧

不一定要用RC522  只是不知道这个思路是怎样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放大电流后, CPU采样. 手机带nfc的, 模拟成一张M1卡, RC522写卡

说错了  这个不是NFC是RFID   手机能不能模拟RFID接收设备?

网友C:
先要采集此微弱信号。这个是整套系统的难点,其他数字信号的处理都是通用技术。

网友C:
看看这个把坟贴
https://bbs.21ic.com/icview-245474-1-2.html
我按照这个帖子的设计电路,搞出来10nA电路采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放大电流后, CPU采样. 手机带nfc的, 模拟成一张M1卡, RC522写卡

不一定要用RC522 有可能我说的的不对  522是NFC用的吧  RFID直接发数据包出去还是发模拟信号出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这个把坟贴
https://bbs.21ic.com/icview-245474-1-2.html
我按照这个帖子的设计电路,搞出来10nA电路 ...

RFID直接发数据包出去还是发模拟信号出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这个把坟贴
https://bbs.21ic.com/icview-245474-1-2.html
我按照这个帖子的设计电路,搞出来10nA电路 ...

要将采集到的10uA的信号发送给手机APP  是直接用载波把这个信号发送出去 还是换算成字符串发送给手机呢

如果用载波发送出去  还得在手机端提取解析出来有用的信号

网友D:
10uA不算小了,这个信号。
用蓝牙不方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