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order的判断方法:

楼主(2020-01-14):
论坛,不管怎么说,多少有点娱乐的成分,men和women,老的少的,都能玩,不管水平高低。
这个完全可以理解。

但是如果会员是硕士研究生,而且在中科院做几年科研的,甚至是经常给人讲课的(收费),如果连些基本电路概念都不懂,我觉的太说不过去了。

关于电路order的判断,此人开始是这么说的:

此人意思很明确,晶振的模型是RLCC,外加皮尔斯振荡器外接元件,一个是6个储能元件,所以电路是6阶的,人家的思路很明确:

此人听我说不对,就去百度或翻书了,加了个定语【独立】:

楼主:
百度来的东西是根本没看懂,就搞的跟科学家或资深工程师一样,在那笑话别人了,一个学位能给人带来这么大的自信?
要知道,最近几年为了缓解就业压力,研究生拼命扩招,扩完硕士扩博士,于是每年批量制造几十万名研究生,超过一半都是水货就不足为奇了。
所以某部门现在开始严查研究生毕业论文了,每年都要盲审一定的比例,就是想把水货的比例降一降。

言归正传
说到独立,什么东西独立???????怎么算独立?????

独立的是电容电压和电感电流,下图中这3个电容,怎么独立???????????

这个电路哪来的6阶??

楼主:
这个只是站在纯理论的角度看问题的,在实际分析电路场合根本行不通,例如某运放原理图如下:

每个管子用高频混合pi模型替代,那么这个电路的零极点之和,少数也有十几个,据我所知,还没有哪个牛人能手工分析、设计10阶电路的。

最关键的问题是:根本没必要这样干!!!!!!
实际电路分析一般不会采用上面的晶振模型,除非是特殊研究的需要。
例如工作在感性区就直接用个电感就行了。

楼主:
皮尔斯振荡器属于有源电路,此时情况更加复杂,根本不可能观察电路结构就给出阶数的结论,更别说去数一数有几个电容电感了。

例如我昨天给的例子:

再例如下图,别看有个“独立”的电容,这个电路的阶数就是0!

网友A:
哈哈

在自己开的一个帖子里 被批的不敢继续发言了  居然还专门开一贴  歪曲事实  编造故事

网友A:
https://bbs.21ic.com/icview-2894802-1-1.html
请看链接中这贴主楼 晶体振荡电路用最常见的晶振模型等效后的电路阶数

网友A:
同样此帖  https://bbs.21ic.com/icview-2894802-1-1.html
请大家看27楼 此人贴的式子的阶数  此人说是三阶!

这个问题搞不懂,真是羞辱21ic的水准啊

网友A:
本人由于单位无法上外网,白天只能手机上21ic,不方便截图,请大家自行点击链接。

网友A:
楼主最近的天才事迹:

言必称英文教材  ieee期刊
整天鄙视国产教材
但还买一堆国产教材  逐字逐句加以研读
不懂装懂指出国产器件手册上“at”错误
一个已写出来的传递函数阶数都看不出来
电动势 此人不懂   看见英文Electromotive Force  中的force就装模作样用“力”来解释半天,看不见英文常常反复说 not a force

当然还有被打脸,在额外开一贴,讲编故事,请大家看原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样此帖  https://bbs.21ic.com/icview-2894802-1-1.html
请大家看27楼 此人贴的式子的阶数  此人说是三阶 ...

这个可不是单独我一个人说的,而是全世界的书籍、**都是这么说的:

补充:小7说的3阶,指的晶振本身。我说的三阶,指的是环路增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可不是单独我一个人说的,而是全世界的书籍、**都是这么说的:

很好,帮我贴图了,大家快来看这式子是几阶的,这人没有自己的判断力,只会说全世界的书都是这么说的,也不知道他是哪几本书看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好,帮我贴图了,大家快来看这式子是几阶的,这人没有自己的判断力,只会说全世界的书都是这么说的,也 ...

碰到流氓真难缠,东拉西扯,混淆概念。

大家请看清楚上面T(s)的表达式,那里面是个≈符号,约等于是降阶近似的结果,正是我前文说的:

环路增益的精确些表达式为:

上面式子中的Z(s)为1阶的RC

小7公公,这是几阶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碰到流氓真难缠,东拉西扯,混淆概念。

哈哈  果然是看书看串了   乱截图  哈哈 现在终于把书上三阶的式子贴上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最近的天才事迹:

言必称英文教材  ieee期刊

从⚪教授开始,到小7为止,这7年多实践发现个规律:
论坛上最常见的流氓吵架法就是:你跟他说东,他跟你扯西,你跟他打狗,他跟你撵**。

这类人就是不敢跟你就某个问题彻底说清楚,再说下一个。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从⚪教授开始,到小7为止,这7年多实践发现个规律:
论坛上最常见的流氓吵架法就是:你跟他说东,他跟你 ...

那请回到原贴继续说啊

式子的阶数算清楚了 公式截图错了

那继续你原帖中楼主贴的晶体振荡器的阶数问题  看看三阶咋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请回到原贴继续说啊

式子的阶数算清楚了 公式截图错了

有种就一个一个问题来。

先说阶数。

你说这个电路是6阶的,有图为证:

放大:

请问哪来的6阶?

https://bbs.21ic.com/icview-2894802-1-1.html 请在原贴图中的晶体振荡器的基础上进行分析!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种就一个一个问题来。

  https://bbs.21ic.com/icview-2894802-1-1.html
请在原贴图中的晶体振荡器的基础上进行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bbs.21ic.com/icview-2894802-1-1.html
请在原贴图中的晶体振荡器的基础上进行分析!

6阶电路的论断,是你说出来的,为何要我分析??????

搞笑也不能这样搞吧?

楼主:
不过我这个人就心好,喜欢给别人解忧。

我来证明一个。

根据电路原理可知,同样数目RLC的无源电路和有源电路,有源电路的阶数是小于等于无源电路的!

所以,我只要证明下图不是6阶的就行了
【因为这个电路中加入受控源构成有源器电路,阶数只能降低,不能升高!】

阶数是多少,仿真一下就行了:

可见,即便对晶振使用RLCC模型,也不过是4阶电路。

由于晶振工作时,要么是并联谐振,要么是串联谐振,此时晶振显示出容性或感性,电路阶数会更低。

我再说一遍 ! 按照你原帖第一帖你的晶体振荡器的图进行分析! 不要丢失任何一个器件! 包括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人由于单位无法上外网,白天只能手机上21ic,不方便截图,请大家自行点击链接。 ...

别在这找借口,等你晚上回家用电脑上网再说,我等着你!
希望打嘴ZP的比例,能由99%降到50%左右。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过我这个人就心好,喜欢给别人解忧。

我再说一遍 !
按照你原帖第一帖你的晶体振荡器的图进行分析!
不要丢失任何一个器件! 包括电阻!

楼主:
搞笑的要死,他先断定电路是6阶的,判断方法是有5个电容1个电感,现在逼着我来给他证明这个结论!

找我帮他证明也就罢了,口气还这么强硬,规定我如何如何!找人帮忙都能找的这么霸气,我也是醉了。

难道我是你奶妈?饿了就找我要吃的,我一定要喂你奶?

再说一遍! 再说一遍 ! 再说一遍! 按照你原帖第一帖你的晶体振荡器的图进行分析! 不要丢失任何一个器件! 包括电阻!

网友A:
引用 楼主:
搞笑的要死,他先断定电路是6阶的,判断方法是有5个电容1个电感,现在逼着我来给他证明这个结论!

有本事用原贴中晶体振荡器的电路分析啊

别偷偷摸摸的省略器件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搞笑的要死,他先断定电路是6阶的,判断方法是有5个电容1个电感,现在逼着我来给他证明这个结论!

找我帮 ...

我说6阶  你说我不懂  应该是3阶
我一看就是6阶
你不服啊 想证明我错的啊
那就继续啊

楼主: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啊,就好比我走大路遇到一个陌生人,此人说:地球是正方形的,然后逼着我来证明为何是方形的!

这人脑子是坏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啊,就好比我走大路遇到一个陌生人,此人说:地球是正方形的,然后逼着我来证明为何是 ...

我说是6阶 你说我不懂 应该是3阶  你自己要证明我是错的  是我逼你的? 还专门开一新帖来讨伐我 。

讨伐不下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说是6阶 你说我不懂 应该是3阶  你自己要证明我是错的  是我逼你的? 还专门开一新帖来讨伐我 。

讨伐 ...

和你这样流氓讨论电路,如同相信母猪能上树!

网友B:
x大和小7,你们都是我敬仰的人啊。。

楼主:
上面帖子的论断,来源于小7这9年在论坛的所有回帖和主题帖:

随便点开一个主题贴,就知道此人对电路是一窍不通:

和这种连职业学校学生都不如的研究生聊天,堪比关公战哪吒。

如果没猜错的话,这个所谓的硕士,是【工程硕士】,而非工学硕士,考个2,300分,然后交学费就能上的那种。

不好意思 你又猜错了 哈哈

楼主:
还来教我电动势not  a force,看看弗吉尼亚大学的教材是怎么说的:

人家是说【电动势】和机械力相类似,所以英文名字是叫【电动力】,只不过电动力的量纲不是力而已。

楼主:
好了,和这种小皮孩(严格来说,是个流氓无赖)的讨论,到此结束,老夫要干正事去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来教我电动势not  a force,看看弗吉尼亚大学的教材是怎么说的:

electromotive force这词出现的时候,(电磁)场的概念还没有,只有力的概念,于是法拉第就用electromotive force来描述电磁感应现象,后来用electromotive force来表示感应线圈两端的开路电压,现在electromotive force是势的概念,所以翻译的人将此中的force翻译成“势”是正确的,就是怕有人误会为"力”。

而且,物理量的量纲不同的,就是这两个物理量本质的不同! 也就是完全不同的物理量,比如说长度就是温度你敢信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和你这样流氓讨论电路,如同相信母猪能上树!

是你自己专门开一贴的奥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还来教我电动势not  a force,看看弗吉尼亚大学的教材是怎么说的:

电动势这个名词,表明了能量的观念。力学势能是静态能,但电动势描述的却是电子运动所具有的能量,恰是动能。
正确的解释:被束缚在导体中的电子(仅限于)在运动时,由于电子间(穿越原子分子获得能量失去能量)相互作用和导体表层与以太的相互(能量交换)作用,产生了包含空间场能在内的能量包(暂时就定义为能量包吧),这个能量包只与电子在导体中运动和空间特质直接相关。如果用电子动能来形容是最为契合物理事实的,但一直以来,电子质量能小,在导体中运行很慢,动能的观念很多时候并不被重视。却不知电流的产生是由多少个电子共同运动产生的?
如上所述对自感电动势更为贴切。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动势这个名词,表明了能量的观念。力学势能是静态能,但电动势描述的却是电子运动所具有的能量,恰是动 ...

是的!
electromotive force这个叫法,在当今场论为主的时代,明显过时了,站在场论的角度看,甚至可以说是错误的。
但是用粗糙的机械力类比,比抽象的场论容易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