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电子秤的数据快速稳定下来?

楼主(2020-01-14):
软件滤波采用滑动AD值,求几次采样的平均值,但是这样会导致稳定速度很慢。有没有什么算法能让数值快速稳定下来?有成熟方案的也可有偿赐教。

网友A:
滤波要配合适当的称重结构才行,结构不合适,本身就长时振荡,传感器输出就很不稳定,只靠滤波就不行,而且影响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滤波要配合适当的称重结构才行,结构不合适,本身就长时振荡,传感器输出就很不稳定,只靠滤波就不行,而且 ...

现在的问题是,同一块主板,别人的就能快速稳定,我的就是很慢。肯定是算法不对头。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的问题是,同一块主板,别人的就能快速稳定,我的就是很慢。肯定是算法不对头。 ...

如果基于同一称重结构平台,你的系统不稳定而别人的稳定才能说明是算法问题,滤波强度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基于同一称重结构平台,你的系统不稳定而别人的稳定才能说明是算法问题,滤波强度不够。 ...

我上网查过相关的资料,也有数学模型,但没有具体软件怎么实现。就是在传感器还在震荡的情况下,能快速算出真实的重量

楼主:
能不能详细介绍一下,如有成熟方案,可以有偿

网友B:
用一阶滤波看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现在的问题是,同一块主板,别人的就能快速稳定,我的就是很慢。肯定是算法不对头。 ...

算法需要改善

网友D:
阻尼振荡模式用平均法无法获得平衡点数据

网友E:
怎么个有偿?专业做电子秤10年!

网友F:
网友“程序匠人”出了一本书,专门讲过这个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怎么个有偿?专业做电子秤10年!

http://blog.sina.com.cn/cxjr2008
程序匠人的博客

楼主:
谢谢,有没有成熟方案提供

楼主:
就是没有好的算法

楼主:
引用 网友F:
http://blog.sina.com.cn/cxjr2008
程序匠人的博客

谢谢你提供的信息,我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http://blog.sina.com.cn/cxjr2008
程序匠人的博客

谢谢你的推荐,买了他一本书,看看有没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E:
怎么个有偿?专业做电子秤10年!

私信你了,看到请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D:
阻尼振荡模式用平均法无法获得平衡点数据

是的,只能等不振了,所以速度就慢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现在的问题是,同一块主板,别人的就能快速稳定,我的就是很慢。肯定是算法不对头。 ...

这个东西,不光靠主板。还有机械结构等,都会影响稳定的。

网友H:
用变长窗口?如果最近的几个值比较稳,就不要再取更多的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东西,不光靠主板。还有机械结构等,都会影响稳定的。

现在是抛开机械结构不说,纯粹从软件角度来考虑。

网友I:
你最好能抓个原始波形上来这样才好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最好能抓个原始波形上来这样才好分析

怎么抓呢?请赐教

网友J:
每次比较上一次的AD变化值,
可以分两个条件
1.当AD值变化小于X的时候,认为现在是大缓冲的滑动滤波(假设是128次的滑动滤波),这时慢的话,无所谓,因为需要稳定
2.当AD值变化大于等于X的时候,认为现在重量在变化,此时把滑动滤波的次数减小即可(假设4次),则响应就很快了
这样就能做到响应又快又稳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怎么抓呢?请赐教

1.把原始数据串口打印出来
2.示波器抓AD输入脚

网友K:
滑动平均的滤波方法不合适,改进算法,应该用数字滤波器

网友L:
你的有多慢?别人的有多快?相对的才能知道大概的问题。

网友D:
IIR滤波应该可行。估计电子秤mcu运算能力就只能用它。
最简单的:
Weight (n)= Weight(n-1) *(1-α) + Inp (n)*α;

复杂的:
Weight (n)= Weight(n-1) *( 1 -α -α^2 - ... ) +  Inp (n) * α +Inp (n-1) * α^2 + ....;
内存大,运算速度快就多算几级。

资源够也可以用FIR:

Weight (n)=   Inp (n) * α +Inp (n-1) * α^2 + ....;

切记上述序列系数之和精确 = 1.0。
α 取值等于机械阻尼振荡衰减系数。

楼主:
引用 网友L:
你的有多慢?别人的有多快?相对的才能知道大概的问题。

同样的采样10次,求平均值,别人的不到一秒就稳定下来,我的差不多2倍的时间。所以肯定是软件算法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IIR滤波应该可行。估计电子秤mcu运算能力就只能用它。
最简单的:
Weight (n)= Weight(n-1) *(1-α) +  ...

谢谢,那个最简单的是不是就是一阶滤波·

xch
都是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那个最简单的是不是就是一阶滤波·

α 值会算吧?

网友:
一般称重AD一秒可以输出10~25个数据,其实已经很快的了,那么你如果用32个数据滑动平均,这个时间就长了,你要求这32个数据触发你的稳定条件并锁定结束测试,可能会比别人慢,因为滑动平均周期越长,跟踪真实信号越慢。但,如果你取8个数据做EMA,并判断这8个连续数据是否触发稳定条件,则会快很多,而且数据少跟踪原始波形的速度也快,就像股票的5日均线跟踪股价很紧密。
我感觉吧,称重没必要要求太高,因为一般廉价AD的单点峰值有效位都可以做到17位(RMS有效位可以做到19位以上),已经远超电子秤要求了,你如果采样保留19位,使用8~16个数据做EMA,基本可以保证19位(1LSB跳),想要稳定速度快,取点就少一些,按照EMA算法,100ms采集一个点,采集8个点才800mS,100ms计算一下8个数据的EMA,100ms可以刷新显示一次,遇到这8个数已经触发稳定条件了就可以冻结。
称重对象上秤后稳定的越快,越容易触发稳定判决条件,但如果称重对象是人,那不确定因素就多了,因为人会一直晃动的,这时候你要想快速稳定,取点还是越少越好,如果对几秒的数据进行判决,人晃动的几率会很大。

网友M:
可以合作,1625422362qq主要做电子秤的滤波算法部分

网友M:
用数据建立数学模型,找到规律,找到算法设计

网友M:
建立了一个模型,运算需要高速单片机,在波形稳定前算出重量,误差0.1%

楼主(2020-02-24):
已经实现了,谢谢你的建议。好了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M:
建立了一个模型,运算需要高速单片机,在波形稳定前算出重量,误差0.1%

谢谢,最近没来论坛,才看到,加你了,请多指教

网友N(2020-04-01):
引用 楼主:
我上网查过相关的资料,也有数学模型,但没有具体软件怎么实现。就是在传感器还在震荡的情况下,能快速算 ...

那么强悍?传感器还在抖动  都能感知真是的重量???

网友N:
引用 网友F:
http://blog.sina.com.cn/cxjr2008
程序匠人的博客

都没内容啊

网友F:
http://blog.sina.com.cn/cxjr2008

《匠人手记》买一本也行
可以上

网友O:
从根本上讲秤体在1S以内不可能稳定,称重系统是一个从上升,过冲,震荡,稳定的过程。我之前做的一个项目和lz有同样的困惑,我的客户要求更高,需要平滑上升,不能出现过冲。用UART把数据打印出来仔细分析之后,发现都是在过冲后发生后1s数据基本和真实长时间稳定数据接近,所以我是只要判断过冲后的数据基本在稳定范围,近似的认为是一个稳定值,保持显示,然后再判断后面的重量和当前锁定的重量值是否超过一个范围,超过了就更新一下,没超过就保持,ADC的输出差不多20ms一个数据,先做中值滤波,再做8个数据滑动平均算法。方案实际测试下来效果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