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GD32的内部低速时钟时钟问题

楼主(2020-01-14):
目前在用的GD32F303芯片,通过配置定时器测量得到的内部低速时钟(LSI)频率只有8kHZ,不知道是测量部分代码有问题还是时钟配置有问题,请路过的各路大神不吝发表看法跟经验,谢谢!!

网友A:
测量有问题吧,配置又没什么,只有使能而已。

网友B:
代码可以看一下吗?

网友C:
用仿真器看一下跟时钟配置相关的寄存器,看看有没有搞错,我估计是测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