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可调节大小的模拟电压信号,如何得到这个信号的0.707倍电压,

楼主(2020-01-14):
(无正文)

网友A:
电阻分压不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阻分压不会?

线路里串有容性设备,电阻分压貌似不行。

网友B:
你这是准备搞模拟计算电路,数字计算电路?
模拟计算电路,目前已经势弱了。
想办法折腾数字计算电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