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请问官方有没有自动ISP的串口BOOT0控制电路?

楼主(2020-01-14):
请问官方有没有自动ISP的串口BOOT0控制电路?

楼主:
通过RS485,实现IAP的话,是否可以对总线上的不同的MCU进行IAP?

网友A:
官方的协议估计只能全双工模式,半双工肯定没法工作,其实st芯片支持软件方式跳转内部iap,没必要硬件控制

网友B:
长知识了 呵呵呵

网友C:
我怎么看不明白呢

网友D:
确实不用硬件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