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试用了一下MCU16 bootloader生成工具

楼主(2020-01-14):
试用了一下MCC中自带MCU16 bootloader生成工具, 一个字:爽!
终于抛弃了让人头痛的GLD文件, 所有中断向量的重映射也一键生成!  赞一个

网友A:
满意就好!

网友B:
MCC也确实是越做越好了!

网友C:
我有个疑问,PIC32MM,属于16bit事业部,Bootloader也归到16bit Bootloader比如
上位机也一样

实际上编译器只能选XC32,所以用不了,如何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个疑问,PIC32MM,属于16bit事业部,Bootloader也归到16bit Bootloader比如
上位机也一样

没用过MCC配置PIC32MM, 这类器件的memory是等同于PIC32通用器件的,内存分配以及中断向量表划分应该是修改ld文件的,应该可以参考PIC32MX的bootloader  AN1380吧

网友C:
请问您用的是哪款MCU?
我用PIC24FJ128GA306,看release_notes_bootloader_v1.16.0.pdf显示已经支持这款了,

Library也已经装好了,16bit-Bootloader

但就是找不到你红圈那里的添加选项。还需要哪里操作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