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637峰值检测电路的结果 用单片机采集和万用表采集结果不一样

楼主(2020-01-14):
要用示波器看AD637的波形,特别的杂乱

楼主:
这个是电路图

楼主:
这个是用信号发生器给了一个1khz的正弦信号,我用示波器看的波形,是我哪里用的不对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是用信号发生器给了一个1khz的正弦信号,我用示波器看的波形,是我哪里用的不对么
...

    不要接那么复杂 ,照datasheet 接一个最简单的就行,我记得好像输出要接RC 低通

网友B(2020-02-15):
那么复杂

网友C:
C1~C3、R1~R3这么强的低通滤波还是这种波形,你电路没接好。

你到底测的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