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没有PWM功能的管脚如何实现PWM

楼主(2020-01-14):
有没有可能将PWM管脚的状态映射到这些没有PWM功能的腿上

网友A:
用定时器实现简单的。

网友B:
只能用剪刀定时器实现了。

网友B:
定时器模拟PWM,就可以了。

网友C:
定时器设定时间,然后控制IO拉高,拉低。

网友D:
我看有个贴讲模拟PWM

网友E:
映射,不可能的。

网友F:
要看有没有映射这个功能。

网友F:
其实有个简单的方法,根本不用管脚。你直接把需要扩展复制的管脚连接到两个端口就行了,如果是没有驱动能力要求,直接连接。如果有驱动要求就接两个三极管。

网友G:
哈哈,这功能不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