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请问这块板子的资料哪里可以获取?

楼主(2020-01-14):
在官网找了一下,好像没有原理图?
麻烦官网没有的资料发给我一下。
xiangxinzeng@foxmail.com

网友A:
单片机具体型号 发一下,看不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具体型号 发一下,看不清

CH579M

楼主:
有这个资料嘛?麻烦发到邮箱,谢谢
xiangxinzeng@foxmail.com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这个资料嘛?麻烦发到邮箱,谢谢

您好,该板原理图及PCB已发您邮箱。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好,该板原理图及PCB已发您邮箱。

谢谢,刚才试了一下。
发现使用keil 5 + JLINK 无法下载并仿真。
看了另一个帖子,把配置更新了还是无法下载和仿真。
请问是CH579M不支持仿真还是需要其他文件?
如果是需要其他文件,请把其他资料也请发给我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刚才试了一下。
发现使用keil 5 + JLINK 无法下载并仿真。
看了另一个帖子,把配置更新了还是无法 ...

CH579支持SWD仿真调试,相关资料已发您邮箱。

楼主:
引用 网友B:
CH579支持SWD仿真调试,相关资料已发您邮箱。

没收到仿真的相关资料。麻烦您重发一下
xiangxinzeng@foxmail.com
多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收到仿真的相关资料。麻烦您重发一下

多谢!

已发您邮箱。

网友C:
CH系列的单片机咋样,也是51内核,这个系列的单片机现在应用还不少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CH系列的单片机咋样,也是51内核,这个系列的单片机现在应用还不少啊

沁恒单片机有8位的增强型51内核,也有32位的M0、M3内核,资源丰富,有兴趣可以登录官网wch.cn查看或与销售联系,申请样板。

网友C:
咱们的单片机中,引脚最少,带有USB功能的,有没有推荐的型号

CH551G SOP16 CH552P QFN16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咱们的单片机中,引脚最少,带有USB功能的,有没有推荐的型号

沁恒所有系列的单片机都带有USB功能,最小的封装是MSOP10的CH554/CH552,只有十个脚。

这个可以

网友D(2020-02-15):
CH9344的PCB与SCH文件有吗?请发到AVR.MCS@QQ.com

网友E:
请问贵司会出那种可以任意控制IO口功能切换的芯片吗?
类似于内核外面扩了一层开关矩阵的应用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请问贵司会出那种可以任意控制IO口功能切换的芯片吗?
类似于内核外面扩了一层开关矩阵的应用的。 ...

是说的模拟开关芯片吗?请参考CH440,CH446系列。 CH440DS1.PDF (180.31 KB, 下载次数: 0)

网友G:
这个是哪一块板子?

网友G:
看着像一个最小系统板卡

网友F:
沁恒蓝牙M0的MCU  CH579的测试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