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Can you set MPLAB X not to be connected to the Internet?

楼主(2020-01-14):
Can you set MPLAB X not to be connected to the Internet?

楼主:
能设置让MPLAB X不要联网么?最近发现联网影响启动速度!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设置让MPLAB X不要联网么?最近发现联网影响启动速度!

同问!

我原来以为注册完XC编译器 license后不需要联网也可以正常工作, 最近发现XIDE老是提示 Licnese activate time out, 貌似会影响运行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