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CC1100E程序卡在中断里了,求大神帮忙,搞掂私人发红包

楼主(2020-01-14):
程序我是在网上找到的,SPI已经调通,配置寄存器也没有问题,就是发送数据会卡在中断。求大神们看看,指导一下。
//函数名:void halRfSendPacket(INT8U *txBuffer, INT8U size)
//输入:发送的缓冲区,发送数据个数
//输出:无
//功能描述:CC1100发送一组数据
//*****************************************************************************************

void halRfSendPacket(INT8U *txBuffer, INT8U size)
{
        halSpiWriteReg(CCxxx0_TXFIFO, size);
    halSpiWriteBurstReg(CCxxx0_TXFIFO, txBuffer, size);        //写入要发送的数据

    halSpiStrobe(CCxxx0_STX);                //进入发送模式发送数据

    // Wait for GDO0 to be set -> sync transmitted
    while (!GDO0);     //程序卡在这里了。
    // Wait for GDO0 to be cleared -> end of packet
    while (GDO0);
    delay(200);
        halSpiStrobe(CCxxx0_SFTX);
}

楼主(点评):
程序我也发上来了,大神们有空帮小弟看看,我已经搞了一个月了,实在搞不好,求大神们帮帮忙,谢谢您们

网友A(点评):
看一下反汇编。也用示波器看波形。

网友A(点评):
就看“ while (!GDO0); ” 这句

网友B:
你用的什么单片机?
浏览了下你的代码,没看到使用中断啊,spi好像也是io模拟的
你有没有用逻辑分析仪观察下时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什么单片机?
浏览了下你的代码,没看到使用中断啊,spi好像也是io模拟的
你有没有用逻辑分析仪观察 ...

SPI是IO模拟的,这个没有问题,读取都正常,中断,这个是CC1100E的一个中断,当发送数据同步字成功,GDO0就变高电平,发送完就变成低电平,所以程序就卡在这里了,GDO0没有变化,我也在网上看了很多这个程序,大家的都是卡在这个位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什么单片机?
浏览了下你的代码,没看到使用中断啊,spi好像也是io模拟的
你有没有用逻辑分析仪观察 ...

我用的是STC的单片机

网友B:
引用 楼主:
SPI是IO模拟的,这个没有问题,读取都正常,中断,这个是CC1100E的一个中断,当发送数据同步字成功,GDO0 ...

通过GDO0判断有时会失效。超过一定时间就重新初始化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过GDO0判断有时会失效。超过一定时间就重新初始化试试。

兄弟CC1100E这个芯片你有没有用过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兄弟CC1100E这个芯片你有没有用过

没有。我用过cc1101.
cc1100太老了,最新版本的勘误手册都是10年前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我用过cc1101.
cc1100太老了,最新版本的勘误手册都是10年前的了。

代码是通用的,能不能发给我看看尼,兄弟谢谢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我用过cc1101.
cc1100太老了,最新版本的勘误手册都是10年前的了。

大哥你留个QQ或者微信,我加一下你,谢谢您。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代码是通用的,能不能发给我看看尼,兄弟谢谢你了。

抱歉,代码发给客户后我都删除了。提供不了啊。网上有很多例程的,你找几个靠谱的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抱歉,代码发给客户后我都删除了。提供不了啊。网上有很多例程的,你找几个靠谱的参考 ...

大哥,能不能推荐一个。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哥,能不能推荐一个。

下载频道搜索一下有很多的:https://dl.21ic.com/list.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载频道搜索一下有很多的:https://dl.21ic.com/list.html

好的,谢谢大哥

网友C:
1、认真核对size大小。
2、等不来就不等了,根据size大小做适当延时,略过。但while()语句有读的功能,看看手册,是否有读GDO0的必要。

网友D:
以前我调模拟SPI的时候碰到24L01这种情况是写数据就错了,不是没中断。

网友E:
我用STM32也遇到过这个问题,SPI写入速度太快,cc1101来不及响应有可能程序会卡在循环中,要在while (!GDO0); 前加一点延时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用STM32也遇到过这个问题,SPI写入速度太快,cc1101来不及响应有可能程序会卡在循环中,要在while (!GDO0 ...

您好,这几天没有看论坛,不好意思,我现在中断过了,但进入发送模式的时候,没有发射。用while一直循环就有发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用STM32也遇到过这个问题,SPI写入速度太快,cc1101来不及响应有可能程序会卡在循环中,要在while (!GDO0 ...

论坛回复太慢,能否留个联系方式?现在也放假了,我也不想打扰你愉快的假期,你有空旧回复一下,最好留个联系。谢谢您。

网友F:
你留个QQ或微信不就行了

网友G:
现象描述】:在单机发送中,要求该机发送完成后转入接收状态,等待接收。不管有没有接收到语音数据,若发送时刻到来,则必须启动发送。现在的问题是有时发送一会语音数据就不能正常发送了,正常工作的持续时间长短不一。测试发现,PC指针原来是一直停留在了while(!GDO0);这条语句上了。该条语句的功能是判断是不是开始发送数据,当GDO0有上升沿出现的时候,表示开始发送数据。

【解决方法】在开始发送数据之前,先向CC1100写SIDLE命令使无线芯片CC1100转入空闲状态。然后再往TX FIFO里写入数据。数据写完后,写命令STX转发送状态开始发送。

【结果分析】用该方法后,发现带有状态转换的单机发送能够持续成功发送了。仔细研究CC1100数据手册后发现,写指令STX,在两种情况下可以成功转入到发送状态。一:在空闲状态。此种情况下可直接转入发送态。二:在接收态,并且要求是CCA使能。此种情况有个条件才能成功转入发送态,就是当信道清除时。
由此可以理解为什么之前的非正常现象了。虽然在MCSM1寄存器中的RXOFF-MODE位为00,表示接收完成后自动转入到空闲态。但是在程序中,在接收态一直等待接收,如果没有接收到数据,就不能转入空闲态了。因此再发送数据需要满足上面的第二个条件。

楼主:
引用 网友G:
现象描述】:在单机发送中,要求该机发送完成后转入接收状态,等待接收。不管有没有接收到语音数据,若发送 ...

好的,谢谢哥指点,我晚上再试试,今天过节回一下老家,晚上回去搞搞试试看,祝您新春快乐。

网友G: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哥指点,我晚上再试试,今天过节回一下老家,晚上回去搞搞试试看,祝您新春快乐。 ...

嗯嗯,不要串门走亲戚,最近周边都封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嗯嗯,不要串门走亲戚,最近周边都封村了。

好的哥

楼主:
引用 网友G:
现象描述】:在单机发送中,要求该机发送完成后转入接收状态,等待接收。不管有没有接收到语音数据,若发送 ...

大哥,这个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到,我发一下代码你看看。

下面的代码不往FIFO里面写数据直接进入发射模式是没有问题的,是有发射的。
void CC1100E_Init()
{
    Spi_Init();           //数据线初始化
    Delay_nmss(5);
   //SI=0;
    CSIN=0;
   SCLK11=0;
   CSIN=1;

    Delay_nmss(10);
    CC1100E_POWER_UP_RESET();//上电复位CC1100
        Delay_nmss(10);
    CC1100E_WriteRfSettings();//配置CC1100的寄存器
        Delay_nmss(10);
        Spi_Strobe(CCxxx0_SIDLE);
        Delay_nmss(10);
        Spi_WriteBurstReg(CCxxx0_PATABLE,PaTabel,8);  //SPI写寄存器功率配置
        Delay_nmss(10);
         Spi_Strobe(CCxxx0_SRX);
         Delay_nmss(10);
         Spi_Strobe(CCxxx0_SIDLE);//退出接收和TX和睡眠状态,只有晶体运作
         Spi_Strobe(CCxxx0_STX);//进入发射模式
}

下面这个代码是往FIFO里面写数据的.是没有发射,但while (GDO0);这个确通过了。就是没有发射。
void CC1100E_SendPacket(uchar *txBuffer, uchar size)
{
    Spi_Strobe(CCxxx0_SIDLE);           //退出RX/TX模式关闭频率合成器并退出无线唤醒模式
        Delay_nmss(1);
    Spi_WriteBurstReg(CCxxx0_TXFIFO, txBuffer, size);
        Delay_nmss(1);
    Spi_Strobe(CCxxx0_STX); //进入发送模式发送数据
        Delay_nmss(1);
    // Wait for GDO0 to be set -> sync transmitted        等待GDO0设置->同步传输
    while (!GDO0);
    // Wait for GDO0 to be cleared -> end of packet           等待GDO0设置->同步发送等待GDO0清除->数据包结束
     while (GDO0);
   //  Spi_Strobe(CCxxx0_SFTX);
        Delay_nmss(1);
}

void CC1100E_Init()
{
    Spi_Init();           //数据线初始化
    Delay_nmss(5);
   //SI=0;
    CSIN=0;
   SCLK11=0;
   CSIN=1;

    Delay_nmss(10);
    CC1100E_POWER_UP_RESET();//上电复位CC1100
        Delay_nmss(10);
    CC1100E_WriteRfSettings();//配置CC1100的寄存器
        Delay_nmss(10);
        Spi_Strobe(CCxxx0_SIDLE);
        Delay_nmss(10);
        Spi_WriteBurstReg(CCxxx0_PATABLE,PaTabel,8);  //SPI写寄存器
        Delay_nmss(10);
         Spi_Strobe(CCxxx0_SRX);
         Delay_nmss(10);
         Spi_Strobe(CCxxx0_SIDLE);//退出接收和TX和睡眠状态,只有晶体运作
         CC1100E_SendPacket(SendBuff,8);//往FIFO写数据加发送

}

网友G:
void halRfSendPacket(uint8 *txBuffer, uint8 size)

{
halSpiStrobe(CCxxx0_SIDLE);
//首先执行SIDLE滤波命令强制芯片进入空闲状态,
//wwt delayms_rf(2);
//发送数据后延迟一会,等待数据全部发送出去
halSpiStrobe(CCxxx0_SFTX); //清空TX FIFO缓冲区内容。
halSpiWriteReg(CCxxx0_TXFIFO, size); //写入缓冲地址、发送的数据个数
halSpiWriteBurstReg(CCxxx0_TXFIFO, txBuffer, size); //写入缓冲地址、发送的数据
//MARCSTATE_Flag=halSpiReadReg(CCxxx0_MARCSTA TE);//测试,读状态机状态
//while(MARCSTA TE_Flag==0x01);//=0x01(IDLE模式),判断是否退出IDLE模式,附加P2IE &= ~BIT6; //_DINT();//禁止中断//P2.3禁止中断
halSpiStrobe(CCxxx0_STX); //进入发送模式,发送数据
//由于模式寄存器已配置,发送结束后会继续保持在接收模式下
//发送不使用中断信号GDO0,接收使用中断信号GDO0
while (!GDO0);// Wait for GDO0 to be set -> sync transmitted
while (GDO0); // Wait for GDO0 to be cleared -> end of packet
P2IFG&=~BIT6;//软件清零GDO0,发送数据不产生中断
P2IE |= BIT6;//使能总中断_EINT(); //P2.3允许中断
delayms_rf(2);//发送数据后延迟一会,等待数据全部发送出去
halSpiStrobe(CCxxx0_SIDLE);//首先执行SIDLE滤波命令强制芯片进入空闲状态,//wwt halSpiStrobe(CCxxx0_SRX); //再次进入接收状态

}

//***************************************************************************** ************

//函数名:uint8 halRfReceivePacket(uint8 *rxBuffer, uint8 *length)

//输入:

//输出:0:错误

// 1:正确

// 功能描述:接收数据包

// 当需要接收数据时, 首先将CC1100配置成接收状态,

// 一旦收到符合要求的数据, CC1100就会把收到的数据存入接收FIFO ,

// 同时引脚GDO0 会有一个脉冲出现, 这个脉冲可以用来通知

// MCU 有一个数据包已被CC1100 收到, MCU 就可以通过SPI口将CC1100 收到的数据取出来。

// GDO0_____|-----|______

//***************************************************************************** ************

uint8 halRfReceivePacket(uint8 *rxBuffer, uint8 length)

{

uint8 status[2];

uint8 packetLength = 0;

delayms_rf(2);//发送数据后延迟一会,等待数据全部发送出去

if((halSpiReadStatus(CCxxx0_RXBYTES) & BYTES_IN_RXFIFO)) //如果接的字节数不为0(先读RXBYTES状态寄存器,再&0x7F)

{

packetLength = halSpiReadReg(CCxxx0_RXFIFO);//读出第一个字节,此字节为该帧数据长度

if (packetLength <= length) //如果帧数据长度小于等于用户设置的长度

{

halSpiReadBurstReg(CCxxx0_RXFIFO, rxBuffer, packetLength); //读出所有接收到的数据

length = packetLength; //把接收数据长度的修改为当前数据的长度

// Read the 2 appended status bytes (status[0] = RSSI, status[1] = LQI)

halSpiReadBurstReg(CCxxx0_RXFIFO, status, 2);//读出CRC校验位

//RSSI_dec1=status[0];

halSpiStrobe(CCxxx0_SFRX); //清洗接收缓冲区

halSpiStrobe(CCxxx0_SRX); //再次进入接收状态

RF_Length=length;//wwt

return (status[1] & CRC_OK);//如果校验成功返回接收成功

}

else

{

length = packetLength;

halSpiStrobe(CCxxx0_SFRX); //清洗接收缓冲区

halSpiStrobe(CCxxx0_SRX); //再次进入接收状态

return 0;

}

}

else

{

halSpiStrobe(CCxxx0_SFRX); //清洗接收缓冲区

halSpiStrobe(CCxxx0_SRX); //再次进入接收状态

return 0;

}

}

网友G:
给你参考一下代码。
IDLE后紧接着用STX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G:
给你参考一下代码。
IDLE后紧接着用STX试试看。

好的,谢谢哥,一会我测试一下,看看结果怎样。

网友H:
打个断点,看看停在哪里,没有开中断,你停在中断,那你把中断入口函数注释掉,看看是不是正常。

网友I:
引用 楼主:
大哥,这个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到,我发一下代码你看看。

下面的代码不往FIFO里面写数据直接进入发射模式是 ...

volatile GDO0;

网友E(2020-04-17):
引用 楼主:
论坛回复太慢,能否留个联系方式?现在也放假了,我也不想打扰你愉快的假期,你有空旧回复一下,最好留个 ...

解决了没?没解决的话可以加我QQ2417976350我帮你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解决了没?没解决的话可以加我QQ2417976350我帮你看一下

没有尼,哥,我直接换另外一只IC了,已经量产,哥,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