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找一个代替STM8S003的单片机,请推荐

楼主(2020-01-15):
基本参考STM8S003 价格0.8以下。
ROM 不少于4K
RAM不少于256B
带ADC8位即可 PWM
内置低频时钟 能实现低功耗唤醒
可用IO至少18个

目前已经找到一个,但希望能发现更便宜的 。所以看看大家有没有更便宜的

我是辉芒微代理,联系方式QQ386988068

网友A:
0.8以下难哦

网友B:
看一下芯圣的HC89S003

这个咋样

网友C:
完全错误的思路,利润空间不是这样来的。

网友D:
HK32S003 据说价格0.1美金

网友E:
兄弟,一分价钱一分货哦!!

网友F:
应该说说 应用场合,现在好些海量的项目,都会有一些针对性的型号,性能满足,价格也压到贴底了……

网友G:
合适就好,不宜追求极致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完全错误的思路,利润空间不是这样来的。

我非常赞同你的想法。
但是理想很丰满,实现很骨感。
同行的价格压着你,你用贵的MCU,价格比较高,所以量就少,没有量,就没有配套的供应商愿意支持你。成本就居高不下。结果就是淘汰。
你想卖得贵,你得有钱,有钱去烧,像小米一样,东西质量不错,价格还便宜。问题是如果我有那么多钱,我就不用干什么了。(请原谅我的小农思想)。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非常赞同你的想法。
但是理想很丰满,实现很骨感。
同行的价格压着你,你用贵的MCU,价格比较高,所以 ...

照这样走下去,是自己把自己玩死,情愿被别人玩死,也不要自己玩死自己。

如果你发现你的产品没有别人有竟争力,你唯一能做的就是放弃,另寻它途,因为你没有本钱干耗。

网友H:
辉芒微 可能有

网友I:
能替代芯片很的多,至于价格,看你的采购量,谁敢在这里随便谈价格。

网友J:
国产很多的,有很多RISC芯片,古老的8051,CMS5880 CMS003 新塘的N76E003,都是对标STM8S003.

楼主:
引用 网友I:
能替代芯片很的多,至于价格,看你的采购量,谁敢在这里随便谈价格。

因为有些芯片根本做不到这个价。
所以我只是想知道,有哪些品牌有这个潜力。
否则我和他们去谈,完全是浪费精力

网友H:
引用 楼主:
因为有些芯片根本做不到这个价。
所以我只是想知道,有哪些品牌有这个潜力。
否则我和他们去谈,完全是浪 ...

回头再看你的条件
没有要求必须是Flash、MTP
可以找 OTP 甚至 ZTP 的,满足条件的应该厂家不少,湾湾、陆产、其它厂家
   但他们通常都对你有要求,你满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回头再看你的条件
没有要求必须是Flash、MTP
可以找 OTP 甚至 ZTP 的,满足条件的应该厂家不少,湾湾、陆 ...

目前是想知道哪些厂家做这些便宜的MCU,然后根据量能够省的钱决定要不要更换
因为价格放在这里,如果有可重编程的当然优选可以重编程的

网友K(2021-11-21):
STM8S003国产替代方案MT32F006 CX32L003F6P6T N76E003AT ...汇总

网友L:
SSOP30,8K Flash,512B RAM,RMB 2.5 优势供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