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自动控制的伺服电机不转一般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0-01-15):
做了一个板子,是控制电机转动的,分为手动控制和自动控制2部分,手动控制没问题,切换到自动控制时电机不转,一般是什么原因呢?用到的主要芯片有LM258和STM32,ULN2003

网友A:
要么电路有问题,要么控制电机的时序有问题。
建议楼主提供更详细的信息,比如电路原理图等

网友B:
如不过不涉及泄密的话,请上一下原理图和你的设计目标,否则论坛没有人能帮到你(全靠猜)

网友C:
什么叫手动控制,  什么叫自动控制?

网友D:
就是,如果你会问问题,也许就会自己分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