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 寻求12V/5Ah 4S 32650磷酸铁锂电池充电芯片推荐

楼主(2020-01-15):
《寻求12V/5Ah 4S 32650磷酸铁锂电池充电芯片推荐》要点如下:
1、220V交流电经AC-DC模组输出的电源12V/12.5A。
2、标称12V/5Ah 4S 32650磷酸铁锂电池作为备份电池。
3、系统负载供电电压为12V±0.6。
疑问:
1、输入12V电压经充电芯片(TI:BQ24765)同步降压能否给12V/5Ah 4S 32650磷酸铁锂电池充电?
2、上述第1点电池肯定是充不满的,是否可故意设置电池充不满,以保证备份电池输出电压在12V±0.6范围内,目的是省掉DC-DC转12V电路,这样是否可行且是否对电池有损害?

第一次接触这个磷酸铁锂电池充电设计,有很多问题不是很明白,还希望得到大神们的解惑和支持,非常感谢!!!

网友A:
32650是哪家的?一般用18650居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32650是哪家的?一般用18650居多。

网友B:
1 首先 4串磷酸铁锂电池满电电压3.6*4=14.4V
2 AC/DC电源选择16-18V
3 充电芯片选择BQ24610 你哪个芯片看起来太复杂 引脚太多
4 最关键的一点,一般来说你的系统接受12V输入,要确定下最大输入电压。如果宽范围,那ACDC 定高点,双方都可以接受,既能电池充满,又不需要降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首先 4串磷酸铁锂电池满电电压3.6*4=14.4V
2 AC/DC电源选择16-18V
3 充电芯片选择BQ24610 你哪个芯片看起 ...

1、我这个系统负载x86主板手册注明供电要求为12V±0.6范围内,怎么说呢 要求比较奇葩
2、AC-DC模块选的是12V/12.5A 150W
3、充电芯片需要SMBus来配置相关充电信息,系统界面可读取。
4、针对你提的意见之前也考虑到了,后续需要再验证下系统负载x86主板供电芯片是否可以超过14.4V供电,也就是确定最大输入电压,非常谢谢!

我的疑惑是:12V供电能否给 4串磷酸铁锂电池充电,知道这肯定是充不满的,就是不知道是否对电池有损害???

网友B:
那看起来有必要搞一路降压输出12V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看起来有必要搞一路降压输出12V

可否12V经过充电芯片同步降压后再升压14.4V/2.5A给锂电池充电???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否12V经过充电芯片同步降压后再升压14.4V/2.5A给锂电池充电???

要做buck-boost升降压双向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做buck-boost升降压双向电源。

有没有相关的方案推荐:
1、应用在12V/5Ah 磷酸铁锂作为备用电池充电,需要有smbus。
2、电量监测。
3、上述两点数据反馈到系统,可读取相关数据。
4、系统供电要求在12V±0.6。
5、AC-DC模块(150W)输出12V。

网友D:
CN3765芯片了解一下,一直在用

网友E:
专业锂电池充电柜(2-20A)设计,wx:zfmcs51

网友F:
先用AC-DC模块降压到DC 16V--18V,然后用CN3765为4节磷酸铁锂电池充电

网友F:
附CN3765技术说明书。

楼主(2020-03-16):
引用 网友F:
先用AC-DC模块降压到DC 16V--18V,然后用CN3765为4节磷酸铁锂电池充电

您好!看了官网资料显示CN3306是属于PWM升压模式充电管理。
请问是否可以用12V输入CN3306升压直接给4S1P的磷酸铁锂电池充电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