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请教stm8无法正确读取SPI数据,示波器上显示的数据正确

楼主(2020-01-15):
黄色的是MOSI引脚,蓝色的是MISO引脚。测试的时候SPI向从机写入5个字节数据,然后再读出这5个字节数据,通过示波器观察读写的数据均正确,但是通过代码接收的数据却全是0XFF。
SPI配置如下:
  GPIO_Init(NRF_IRQ_PORT, NRF_IRQ_PIN, GPIO_Mode_In_PU_No_IT);
        GPIO_Init(NRF_CSN_PORT, NRF_CSN_PIN, GPIO_Mode_Out_PP_High_Fast);
        GPIO_Init(NRF_CE_PORT, NRF_CE_PIN, GPIO_Mode_Out_PP_High_Fast);
        GPIO_Init(NRF_SSK_PORT, NRF_SSK_PIN, GPIO_Mode_Out_PP_Low_Fast);
        GPIO_Init(NRF_MOSI_PORT, NRF_MOSI_PIN, GPIO_Mode_Out_PP_Low_Fast);
        GPIO_Init(NRF_MISO_PORT, NRF_MISO_PIN, GPIO_Mode_In_PU_No_IT);

    SPI_Init(SPI1,
           SPI_FirstBit_MSB,
           SPI_BaudRatePrescaler_4,
           SPI_Mode_Master,
           SPI_CPOL_Low,
           SPI_CPHA_1Edge,
           SPI_Direction_2Lines_FullDuplex,
           SPI_NSS_Soft,
           0x07);

    SPI1->DR = 0;
    SPI_Cmd(SPI1, ENABLE);

尝试过修改数据捕获边缘、波特率均不行。
读写数据代码如下:
static uint8_t SPI_ReadWriteByte(uint8_t byte)
{
    while (SPI_GetFlagStatus(SPI1, SPI_FLAG_TXE) == RESET);
    SPI_SendData(SPI1, byte);

    while (SPI_GetFlagStatus(SPI1, SPI_FLAG_RXNE) == RESET);
    return SPI_ReceiveData(SPI1);
}

网友A:
MISO没有完全拉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MISO没有完全拉低

大佬!一眼就看出问题。我只注意到有数据变化,没注意到MISO没有完全拉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MISO没有完全拉低

MISO配置为带上拉输入,MOSI配置为推免输出,两个引脚外部均接上拉电阻,请问这样搞可以吗?我也不知道为啥电平没有被完全拉低。

网友B:
你写的过程是正确的,说明信号线没问题。但读的时候没有数据,需要看CS信号是不是正确,可能是你写和读的转换过程中,某些操作不能符合SPI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写的过程是正确的,说明信号线没问题。但读的时候没有数据,需要看CS信号是不是正确,可能是你写和读的转 ...

找到原因了,MISO引脚和旁边的一个IRQ(输入)引脚短路了,导致MISO无法完全被拉低。谢谢大佬!

网友C:
恭喜楼主解决问题

网友D:
是通过什么看出来的 呢

网友E:
没有拉低就是时序的问题?

网友F:
大神啊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