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尔曼电路的解释

楼主(2020-01-15):
网上有个帖子:

我上次在群里发的视频讲过了。

而且我强调了,不要死记硬背结论,认为TR3的输入阻抗必然就很低,这个结论的成立是有条件的。
当然了,这里的电阻4.7k相比于最低几十k,还是算小的,在图示元件取值下结论是成立的。
如果使用有源负载取代电阻,结论就未必成立了。

而且这个电路没有共模反馈,直接用三个电阻对电源分压提供偏置,所以性能降低了不少。

           图  共模反馈

网友A:
米勒效应说的是什么?
三极管放大器由于cb极间结电容的存在,造成单个三极管放大电路的内反馈,而使电路的响应频率严重下降。在工作频率接近ft时输出信号与输入信号相比产生很大相移。
克服的方法很简单:1、使三极管的Uce接近恒定。较小的Ucb变化量,使由cb结电容引入的内反馈大为降低。2、信号从发射极注入(共基电路),避开cb间结电容的影响。
沃尔曼电路通过巧妙的组合,几近完美地解决了米勒效应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