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LM324输入对地,为什么输出是负值?

楼主:
如图所示,R11、R9构成放大电路时,输出是60.3mv,这个主要是由于失调电压Vos。但是如果把R9断开,输出则是负值-3.16mv,如果把R11改为0R,输出则为636uv。请问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A(2020-01-15):
这样用这个工具还不如不用。。。

网友B:
工具模型不对,他以为是双电源供电

网友C:
拿芯片搭电路实际测试看看数据

网友D:
首先看一下这个运放是否具有输入轨对轨能力。
另外,运放的作用:通过负反馈,让输出最大限度地与同名端电压相等。反向端是需要一个电流的,而这个电流是从输出端获得,所以,LM324接成如你图所示,输出端一定不为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