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IC 与 电池保护IC 死区电压无法充电

楼主:
条件:
   1. 电池电压 2.5V
   2. U8 进入电池保护状态,禁止放电。
操作:
   1. 插上5V电源充电。
表现状况:
   1. U1 检测到电池电压为0V ,进入涓流充电状态(电压1.27V,电流100mA )
问题:
  此时会出现无法充电的情况。有什么好的办法解决这样的问题呢?

网友A(2020-01-15):
这种情况 意味着 你的电池已经over了
9315 涓流 输出

3005  过放恢复2.4

网友A:
电池拿下来,稳压电源调2.7 200mA 档 充会,试试,断开 看看电压是否跌落
或许还能抢救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拿下来,稳压电源调2.7 200mA 档 充会,试试,断开 看看电压是否跌落
或许还能抢救下 ...

电池电压剩余:2.6V

网友A:
你的3005A是不是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3005A是不是坏了?

电池放电电流是 200-500 mA . 应该是涓流充电电流才 100 mA . 应该是不够入不敷出导致的。

网友B:
为什么你的电池与充电芯片不共地?
那个接地的电容C38能够承受大电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你的电池与充电芯片不共地?
那个接地的电容C38能够承受大电流吗? ...

共地就不用  3005A 这个IC 咯。

网友C:
即使电池没电了,负载也不能断开么?这是系统设计的问题,电池保护IC无法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即使电池没电了,负载也不能断开么?这是系统设计的问题,电池保护IC无法解决这个问题。 ...

是的。 充电时应该从电源取电到负载。(主要原因是入不敷出导致的。)

网友D:
IP3005A放电欠压保护以后,检测到接入充电器会释放保护,让电池正常充电呀
是不是参数哪里设置不对?

IP3005A放电欠压

IP3005A放电欠压

网友C:
引用 网友D:
IP3005A放电欠压保护以后,检测到接入充电器会释放保护,让电池正常充电呀
是不是参数哪里设置不对?
...

因为他的负载不能切断,电压不能建立起来,他的充电IC给出很小的电流,不够带动负载。。。

网友C:
进入逻辑锁死。
需要系统有“掉电停机”功能,就是电压如果掉了要能自己关断。